关于s7-300PLC控制MM420的问题

楼主(2009-08-29):
现在想做一个关于s7-300PLC控制MM420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多频段调速的程序。说简单些就是用S7-300的数字量输出口去控制MM420的数字量输入实现多段速的自动与手动控制,并且能够实现正反转。本人现在已经完成了多段度的控制,在实现正反转控制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本人的MM420只提供三个数字量输入端子,如果用P700=2;P701=17;P70217;=P703=17;然后通过设置P1001 、
P1002 、P1003、 P1004 、P1005 ~~~~~的参数来实现多段速。这个不难,但是只能实现电动机的正向控制,如何能够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来实现多段速的同时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呢?现在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虚心向各位请教,悬赏分数不多,还望各位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走profbus协议

楼主:
请问能具体说说吗?非常感激

网友B(2009-11-16):
呵呵,我也想知道为,最近刚接触西门子的PLC和变频器,也需要由PLC去控制多段速度,如何编写,刚从三菱转变过来,不熟悉为

网友C:
也没有问题的,你看一下440大全对P701和P1001的说明
440和420变频器好像是差不多的~
看你需要的多段速有多少,然后把一个端子P704吧,设成12,其他的设置成17,然后把P1001-P1015设定成你想要的速度
最后根据需要编写程序~
300PLC,如果走proifbus的话最好,应用就更灵活了~可以说完全不受限制了

网友D(2010-03-30):
能否改变MM420的输入电源的电压及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