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SY控制伺服,怎么有时候不动作?请问M1030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08-29):
各位大哥,麻烦帮忙看下这个程序。             每隔10S触发一次M10,半个小时左右伺服突然就不动作。小弟不明白为什么。 通过监控发现是第一个脉冲发送完毕后 M1030不输出。程序就卡在我框框的位置。
并不是每次都会。偶发事件。。
我程序扫描时间大概在10.7MS。请问会不会影响?

网友A:
你说用的PLC型号?

你可以在M10上升沿后再加上复位M1030试试

楼主:
20EH的PLC。

M14发的脉冲没有终止信号,用M10复位M1030没有效果呀。真奇怪。

我现在用另一种方式也可以实现我要求的动作了,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写不行。。

网友B:
我认识你阿!我是追寻还记得啊

问题解决没阿 !没找我 !简单

网友A:
不行是吧!

这样,你在M1030下方并联一个M1337的下降沿,试一下!

网友C:
程序看不全,第一个PLSY最好延时一个扫描周期让条件导通,你这个存在2个PLSY的条件同时成立(第1个到第2个PLSY之间程序执行时应该有0.5s),按理是不影响的,但现在出现问题了,还是避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