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钳形表卡变频器输出电流竟然准确!!

楼主(2009-08-29):
今天搞西门子mx430,接了个2。2kw的普通小电机测试,结果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用变频器面板查看输出电流是2。46A,用钳形表卡电机电流,三相均在2.45A左右!!刨除数字表的误差,那是相当准确!!

然后我又用钳形表卡输入电流,居然~~a相1.00左右,b相0.95左右,c相0.50 !!!

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你应该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压要是比输入电压低的话输出电流肯定要大的……

楼主:
电压确实低于380v。但是钳形表测试值与变频器显示值如此接近振是很奇怪啊

网友B:
不奇怪的,电流我们就是这样测,很准的!

网友C:
问题是为什么进线三相不平衡呢?

网友D:
输入非正弦电流测量误差引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奇怪的,电流我们就是这样测,很准的!

同意

网友F(2010-01-19):
变频器工作在50HZ 和仪表频率接近

网友G:
输入电流波形畸变引起测量误差,一般变频器在满载工作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差距最小,空载时差异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