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互感器和电流表,应该在入端还是出端??

楼主(2009-08-29):
主要目的不是准确,而是查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请问是在输入端好,还是输出端好??

网友A:
是输出端好,我们以前是这样用的

网友B:
也可以加到输入端试一下

网友C:
你是要看输入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还是看输出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明确了要看什么,就接在什么地方。

有一点提醒: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被几千Hz调制的,而常用的电流互感器时为50Hz设计制作的。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可能有较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