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静止时怎么会有高温?

楼主(2009-08-29):
各位师傅: 请教一个问题,  今天试了一个新的HANMARK  微步驱动器(细分型,220输入)为什么电机静止时还产生高温(70度左右). . 电机是好的,我试过HANMARK 另一款半步驱动器,静止时没有出现发热的情况.不知是何原因? 问过代理商他说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不明白.请问同行,是不是微步驱动器静止都会使电机发热吗?

网友A:
因为有一个固定的电流加在电机上

网友B:
你把電流值調小就不會那麼高溫了,當然扭力也跟著小了.

网友C:
一般有两个调整旋钮

一个是静止电流,一个是工作电流

楼主:
哦,后来试过了此驱动器扭力不够。有电机异常声响。后代理商说是电机,驱动器不匹配。不知有谁遇到过这种没有。是不是这样?还望各位发表看法。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