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和速熔频繁烧毁...分析

楼主(2009-08-29):
3个25A的速熔下挂三相32A的固态继电器,负载为3个380V的加热棒,测试三相负载电流均为13.5A,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加热不受控制,后检查发现速熔熔断、固态继电器击穿(三相间没有短路),更换后正常使用,使用一段时间后又无故烧毁,现象同上,更换后又能正常使用。经反复检查后发现固态继电器散热片温度高达67摄氏度,是否有可能是温度原因造成的,可是速熔为什么会烧呢??请高人指教!!

网友A:
热击穿!

1)散热面积太小;2)底版和散热片没有加导热脂;3)散热器周围通风/散热不畅。

网友B:
根据温度电流曲线到70度时,载流能力会下降很多,有可能会因为散热的问题烧固态,但速熔为什么呢。不明白

网友B:
高人呢?高人呢?
高人呢?
高人呢?

网友C: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检查加热棒,

网友D:
热击穿!

1)散热面积太小;2)底版和散热片没有加导热脂;3)散热器周围通风/散热不畅。

不要什么速熔,换成漏电开关,效果会好点

网友E:
仔细检查下电热源有没有漏电?  散热器加个风机试下。 如果是过热损坏固态继电器的话应该快熔不会坏的啊。。。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F:
主要还是散热不好,触发主电路的触发电路热击穿,触发电路电源是两相之间取得的,电路击穿当然熔断快速熔丝!

网友G:
需要帮忙可以联系我QQ1051131379.还有你散热器一定要装啊,并且装的大一点,固态继电器温度最好不要超过45度。散热器上的

网友H:
你好,是你是继电器会烧然啊?你使用的温度是一百多度以上吧。速熔就没把你要装了,我厂里以前和你所说的故障是一样的,可现在换了,就在没出现了。

网友I:
固态继电器先损坏后,再引起的速熔烧毁,速熔的作用主要是防止事故扩大。我公司使用的是2000A的整流元件,每次元件损坏都伴随速熔烧毁,还没遇到过只烧速熔,不烧元件的情况。

网友G:
你说一下是那个公司的三相固态继电器,我大概就知道他产品的质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固态继电器先损坏后,再引起的速熔烧毁,速熔的作用主要是防止事故扩大。我公司使用的是2000A的整流元件,每次元件损坏都伴随速熔烧毁,还没遇到过只烧速熔,不烧元件的情况。

速熔的作用就是防止损坏固态继电器。当电路过流时,速熔先烧毁,这样就保护了固态继电器。如果固态继电器先损坏,再引起的速熔烧毁,那是不是说明“速熔不速”啊?请得意的笑回去查一查清楚再得意的笑不迟。

XW:不用查,每次元件损坏都伴随速熔烧毁,还没遇到过只烧速熔,不烧元件的情况。

东方:那就说明电路设计的余量太小,晶闸管长时间过载,导致温升过高而损坏。

XW:速溶为什么不能保护?

东方:晶闸管缓慢的过载不能用速溶保护,这不是它的强项。

XW:那什么是它的强项呢?

东方:大电流快速过流,比如短路。这时速溶就会挺身而出,牺牲自己来保全晶闸管。

XW:可是,晶闸管缓慢的过载怎样保护呢?

东方:应该用快速开关或过流继电器来保护。

网友K:
三相固态继电器质量比较差!

网友B:
速熔为25A可实际工作为15A,有足够的容量,所以速溶毁坏原因只有可能是外部短路,由于断路造成熔断器烧毁,经现场仔细排查没有发现负载处有异常,由于在烧之后测量电阻没有问题,更换后能够正常使用,由此联想到是否是瞬间短路造成的问题,再次打开加热管处的接线 盒发现里面没有接线鼻子,另外在接线盒里发现有大量铜丝,清理盒内,并加鼻子和热缩管,至今已正常使用一周。不过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同时连烧好几个速熔呢。

网友J:
根据楼主的情况,不可能是瞬间短路引起。

XW:为什么呢?

东方:如果是短路,应该速溶烧断,固态继电器完好。但现在是固态先坏,唯一的原因就是热击穿。

XW:不过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同时连烧好几个速熔呢?

东方:如果散热问题不解决,还会继续连烧好几个速熔。

XW:那现在散热解决了吗?

东方:加线鼻子有一定作用,可以减小接触电阻,降低发热量。如果能加大散热片、用强迫风冷等都有帮助。

网友L(2010-05-04):
学习中  没遇到这类情况  先看看各位高手怎么弄

网友M:
1.西门子PLC S200,300,400编程软件,罗克韦尔AB软件等编程软件培训
2.AB编程器,软件低价出售
3.电气工程师证培训,国家认证,绝无虚假,可网上查询,通过率100%,价钱合理。
东莞培训机构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480208156

网友N:
固态继电器触电容量小了,烧坏了。你用的三角形接法,建议改星形接法算了。

网友O:
楼主说的电流时通过速溶,再到固态,在连接到加热管,加热管短路肯定是先烧固态再烧速溶

网友P:
为什么不选用,我们研发的无火花交流接触器,也称无弧交流接触器呢?用法和固态继电器相同,即所有用固态继电器的场所,均可直接取代,而可靠性比固态继电器高得多,本身不发热,无须散热器。而价格反而低于固态继电器,真是价廉物美,不信你试试,不试不知道,一试忘不了。怎么好的产品早就该用于电热管加热控制了。可惜就是没有人知道。好吧现在我已经向你推荐了,下面就看你什么时候联系我, 我的电话号码:0571-89186256   ,手机:13735832200   夏先生。

网友Q(2010-06-16):
边看边学习,感觉5楼有道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速熔为25A可实际工作为15A,有足够的容量,所以速溶毁坏原因只有可能是外部短路,由于断路造成熔断器烧毁,经现场仔细排查没有发现负载处有异常,由于在烧之后测量电阻没有问题,更换后能够正常使用,由此联想到是否是瞬间短路造成的问题,再次打开加热管处的接线 盒发现里面没有接线鼻子,另外在接线盒里发现有大量铜丝,清理盒内,并加鼻子和热缩管,至今已正常使用一周。不过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同时连烧好几个速熔呢。

有大量铜丝就会导致有短路发生,一旦短路,短路电流超过速熔允许值,速熔就会熔断.

网友S(2010-08-27):
选型小,瞬间电流大,导线接线端发热,负载电阻小所以瞬间电流大,加延时熔断器。

网友T:
    加热棒处过载或短路,固态继电器质量不好。

网友U(2011-04-27):
加热棒在工作时,被被槽液溢出,短路引起燃烧,加热棒会坏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