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6平方电线该配多大的空开。

楼主(2009-08-29):
三根16平方电线穿管入户,其中一根是地线,也就是单相电。开发商配的总闸是C50的断路器,考虑到以后用电器较多,能否自已换成C63的梅兰日半空开?听一些电工说空开只有在超过额定电流的1。45倍才会起跳,那63*1。45=91A,不知这样是否会烧电线?

另一个问题:两根4平方电线合在一起能否当8平方用?电线是用水泥直接埋在墙内的,没有穿管。

网友A:
晕倒你,哪有按线配空开的?

楼主:
因为有些水电工说空开的主要作用是保护电线的。

网友B:
空开的选择依据主要是看负载的功率总和的大小,然后再确定电线的大小,而不是根据电线的大小选择空开。空开的主要作用还是用来保护负载的

网友C:
1。45倍?您的空开带热保护吗?

楼主:
不知道,反正就是家用的小型断路器,DZ47-63的,标明电流是C50,想换成梅兰的C65N。

之所以不按负载选,是因为入户总线已经确定不可更改了,总闸后的分路空开倒是可以自已选电线的。

网友D:
此言差矣,空开是可以根据线或者负载来确定的

网友E:
第一 16平放铜线载流量60A.可以换成63的。第2两根4平放完全可以。

楼主:
好像是我记错了,家用空开应该是过载起跳会有延时过程,超过额定电流1。45倍会在30分钟内跳闸。好像是这样。

网友F:
两根4平方电线合在一起不能当8平方用

原因就是如果一根线的质量有问题,那么另一根线就相当于一根

8平方的线

网友G:
能自已换成C63的梅兰空开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