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CYBELEC数控系统维修

楼主(2009-08-29):
瑞士CYBELEC是一家成立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公司,从最初的数显到现在3D显示数控系统。市场上目前有很多的客户:国外的机床和国产的机床。我公司由多名数控系统维修工程师,对折弯机机械、液压、数控有着丰富的经验,经过多年的维修工作,结合时常需求备有充分的配件以即时有效地提供良好的服务。
数控系统维修:瑞士CYBELEC公司的DNC10、DNC50、DNC60、DNC600、DNC70、DNC80、DNC880、DNC800、DNC900、DNC1200、ModEva系列

液压配件供应:BOSCH、HOERBIGER、ATOS。
光栅尺供应: Heidenhain、RSF、GIVI。
伺服: 直流伺服CYB712、交流伺服CYB2020、交流伺服CYB4010。

楼主:
有需要联系我们:

021-51875962

李世军

网友A:
请问楼主:

DNC60系统显示屏有时通电十分钟才能有字符显示,是什么原因?

你们能修吗?

楼主(2009-12-15):
寻求帮助者你好!

首先是不好意思,因为最近很忙没有回复,如果有急事可以拨打电话。

DNC60系统显示屏有时通电十分钟才能有字符显示,应该是显示器字符处理逻辑电路出问题了,DNC60显示器从结构上分为两种,如果是绿色的是宝丽明的产品没办法修的(维修几率为20%);如果是蓝色背景的是可以修的(维修几率80%)。根据你们的描述应该可以明确是显示器问题。

而且时间会越来越长,我们遇到最长的需要30分钟左右。

网友B(2010-04-10):
请问您有DNC 600s的系统参数设置说明书吗? 最好是翻译成中文的。我公司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没有说明书。可以发给我吗?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she.lai@qq.com

网友C:
我想了解一下瑞士CYBELEC工控机背后的接线端子功能,由于它注释我理解不深(不是英文),请您是否能指点一下? 哪些端口是单向输入? 哪些端口是单向输出? 哪些端口又双向数据线?(联系过此型号是欧洲产品,国内资料找不到,特求教!)

MODE : V-CNC-MA04LD TYPE: S-CNC-MA04LD SERIAL: 2052

有意可联系,我会发CAD图纸, ccnaxm@sina.com.cn 或chenchangneng@caddie-china.com

网友D(2011-03-11):
能发一份dnc60系统参数给我好吗,多谢

网友D:
能发一份dnc60系统参数给我好吗,多谢.xy_donghui@163.com

网友E(2013-11-13):
能发一份dnc60系统参数给我好吗,多谢.yzlwcj@126.com

网友E:
能发一份dnc60系统参数和操作说明书 给我好吗,多谢.yzlwcj@126.com

网友F(2014-11-03):
你好  我是徐工集体的   公司有一台黄石折弯机,在启动找原点时界面左上角是正在初始化无法找到原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F:
可以发到我的邮箱790203044@qq.com    谢谢

网友G(2018-04-08):
瑞士CYBELEC公司DNC900有参数和说明书吗?能不能发一份给我,系统历史悠久,系统说明书和参数都找不到了

网友G:
我的邮箱811564640@qq.com ,谢谢

网友G:
上海新力机器厂95年数控折弯机

网友H:
个人承接开发:1,各类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设计开发生产;2,各类单片机项目开发51、AVR、430、ARM、DSP产品开发生产;3,工业自动化设备开发、技术更新、产品迭代;4,工业各类采集、通信、数据处理方案设计,板卡生产;5,电路板批量焊接、调试服务。我们的优势: 1、开发周期短,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解决方案;2、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在产品抗干扰方面有大量经验;3、低成本,成功设计过大量批量生产且低成本的产品。联系电话:15214333517,QQ:384560007,欢迎您的咨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