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到35HZ报故障 哪位高手帮解决下

楼主(2009-08-29):
      大家好!15KW的430变频,按启动按钮后 到了35HZ就报F003 故障  F003好像是过压   以前记得是0756这个参数的问题  请教高手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
负载是什么?如果是风机泵类,最好设一下转矩提升

网友B(2009-10-20):
修改加减速时间,搞长点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2010-06-30):
延长加减速时间,或加装刹车电阻;
改善电肉电压,检查是否有突变电压产生。

如果是风机起动时
①起动时,风机处于转动无序状态,请设置起动时直流制动。
②已设定起动时直流制动,请增大直流制动值。

普传吴工

厂家直供普传变频器、节能器、伺服系统

欢迎来电咨询13591763970

普传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网友D(2011-03-23):
流量大,负载大,过载,关阀门减小流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