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上载不了?很急

楼主(2009-08-30):
各位高手,屏的型号是6600S的,能下载画面到屏里,但是要从屏上载 画面到计算机无法上载了,电脑上软件提示:“通讯等待超时”下载 线是没问题的。屏后面的拔码是5  6  10为OFF,其他为ON。上载配方,上载应用,都提示“通讯等待超时”                                          屏上提示“COM2  Connect    ion1”,屏后面拔码开关是怎样定义的?为什么会出现能下载,无法上载?很急。。。

网友A:
你的串口是否选择下确呢,上载程序只要SW7为ON,可以进入系统参数设置就OK了,其它的都没关系

网友B(2011-07-26):
第一,确认下载线有没有问题。第二、将sw7置ON位置,进入系统参数,确认通讯口。第三、如触摸屏上设置有密码,上载时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C:
上载后只能保存为文件,不能看到画面,因为ADP软件没有发编译功能

网友D:
提供HITECH人机维修及销售,及技术支持。

QQ:1525382675

网友E(2021-04-18):
端口号和速率是否设置正确,版本需要升级

网友E:
端口号和速率是否设置正确,软件版本需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