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 故障 LU message, OC2, OC3.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8-30):
请问大家 Lenze 变频器 9300  故障 LU message, OC2, OC3.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维修呢?

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大家!

网友A:
LU 是没上三相电或者驱动板有问题造成, OC2多半是模块或驱动回路有问题造成,OC3是负载过重保护

楼主:
谢谢kevinj大哥的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