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加入了齿轮油还能用吗?

楼主(2009-08-30):
我有一箱液压油,液压油有1700升,加入了大概50升齿轮油。

请问有哪个高手知道,这液压油还能不能用了,油会有什么变化?对机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能用的,因为液压油本身具有润滑液压元件的作用,比如阀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能用的,因为液压油本身具有润滑液压元件的作用。

可能出现的问题是:1.液压油具有润滑作用,但效果不好。

                                    2.齿轮油也可以做液压油用,但由于齿轮油的粘稠都比液压油高,效果可能会降低。

其实我也试过,就是反映慢了点

网友C:
液压油和齿轮油混在一起,在用到液压上不好.液压油和齿轮油的油质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你的液压系统达不到一定的效果.

网友D:
不同品牌的润滑有可能不相容,可能影响润滑效果

网友E:
如果不是高精度液压系统(比如电液伺服控制系统),而且2种的粘度相差不大,那当作液压油仍然可用

网友F:
最好不要用到液压上,油的黏度不同.

网友G(2009-11-28):
就当在作混油实验2.9%,齿轮油的粘度是多少啊/220#以下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