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转矩读不上来怎么办?

楼主(2009-08-30):
用西门子的变频器,通讯一切正常,速度、电流都读上来,转矩一直为零,接传动装置也是如此。6se70系列变频,是不是哪的设置不对呀,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涡街流量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等待。

网友B(2009-10-16):
你在变频器里,直接看r参数。

有没有啊??

网友C(2010-04-11):
你没有联这个转矩啊,PLC--DRIVE

网友D(2010-08-1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R参数也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