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可以仿真CPM2AH欧姆龙PLC

楼主(2009-08-30):
有什么软件可以仿真型号为CPM2AH的欧姆龙PLC

网友A:
连欧姆龙公司自己都不能模拟,你还指望什么,如果你仅仅要学习欧姆龙指令,那么将你的程序使用CP1H来编辑,然后不要使用CP1H特有的指令,全部使用CPM2A支持的指令就应该可以。

如果是实际使用,你直接用PLC来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