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使用步进指令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8-30):
当设备类型选择CP1H时,使用步进指令SNXT时

报错

当设备类型选择CPM2*时,使用步进指令SNXT时

不报错 。

请求这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我想你应该认真看下CP1H的指令集,不是所有的指令都通用的,你把20.00,改为W20.00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B:
欧姆龙PLC使用步进指令时没有其它的plc做的好,建议不要用欧姆龙来做步进,用其它的指令也可以实现。

网友A:
楼主用CP1H可以研究下SFT。

网友C(2009-09-30):
学习学习,各位大侠好

网友D:
你把20.00,改为W20.00

网友E:
这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给我我们

网友F(2010-05-25):
步进怎么用啊?和step配合使用吗?哪个大侠编个简单的程序大家学习学习啊!

网友G(2013-01-26):
对的就是和STEP一起用的

网友H(2013-03-18):
你写的20。00是什么?IO?改为200.00

网友I(2014-07-25):
写成W20.00,一切OK

网友J(2015-05-26):
高手无处不在,用惯了台达STL,这欧姆龙有点意思

网友K(2016-04-04):
好东西,我非常想要,多多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应该认真看下CP1H的指令集,不是所有的指令都通...

网友M(2018-05-15):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我想你应该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