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7062K和S7-200(214-1BD22-0XB0)连接如何设置?

楼主(2009-08-31):
我的MCGS7062K和S7-200(214-1BD22-0XB0)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

自制的通信线母头7+、8-接公头3+、8-测试没有问题,触摸屏和PLC分别与电脑联机都没问题;

软件中设备窗口已组态通用串口父设备0,下挂设备0--西门子-S7200PPI

不知还有哪里设置不正确?

请在以下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1、你的通讯状态是多少呢?在子设备的属性设置中的通道连接的地方,你连接上一个变量,在运行界面上看一下通讯状态显示多少。通用串口父设备和子设备的参数设置在子设备的帮助有说明,你可以参考一下。

2、你所说的触摸屏和PLC分别与电脑联机都没问题是指的什么意思,是说可以正常的向屏中下载工程吗?你的PLC直接和电脑进行连接通讯是正常的吗?

楼主:
我新建了一个测试工程,把和PLC通讯的校验改成偶校验(原来是无校验),连接成功了,但是回到原工程改成偶校验还是不行,可能是做的程序的原因吧。

回二楼,你的猜想都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