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7CSTD可以带两个三菱FX系列PLC吗?

楼主(2009-08-31):
我现在在做一个试验,其中用到了一个界面和两个PLC,界面型号是台达的A57CSTD,PLC型号是三菱FX系列,不知道人机界面可不可以拖两个,谢谢。

台达的这个界面后面有两个通信口,一个232,一个232/422/485,三菱FXPLC的通信口为圆形422接口,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到了台达的那个232/422/485口,如果我一拖二,能不能一个PLC接COM1上(中间需要转换),另一个PLC接COM2上,谢谢。

网友A:
三菱的PLC是RS422的,不行的。如果你要HMI一脱二,要加485-BD,用RS485可以的。不过这个BD通讯驱动能力弱一点,距离不能太远的。

你干吗不用台达的B07S211啊,有2个485通讯口,比A57C还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PLC是RS422的,不行的。如果你要HMI一脱二,要加485-BD,用RS485可以的。不过这个BD通讯驱动能力弱一点,距离不能太远的。

你干吗不用台达的B07S211啊,有2个485通讯口,比A57C还便宜呢。

谢谢2楼的回复,对三菱PLC的编程线是9针232转圆口422,我用这一条线,一头接人机的COM1(232口),另一头接PLC,可不可以呢?谢谢。

你说的B07S211没有用过,呵呵,不过可以看一下,谢谢。这款人机的性能如何呢?

楼主:
对:成长学习 关于

工控助手可以帮你去学习http://www.gk168.com/zs/default.aspx有需要的可以进入

内容的回复:

有时间区看一下,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