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扭矩能到多大

楼主(2009-08-31):
我想做一个转盘,扭矩大约100NM,而且要求精确控制它的转动位置,所以想用伺服电机,但是我见过 的转矩都很小,都是几个nm,能推荐几个型号合适的吗,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到www.stars.com.cn了解,或者直接和我联系,13978367317黄。桂林星辰科技有限公司欢迎您垂询。

网友B:
目前国内做大扭矩电机的公司有几家啊?

网友C:
我司可以提供大扭矩伺服电机 Continuous stall torque = 116 Nm 峰值扭矩可达 348 Nm 。另有最大峰值扭矩为 408 Nm 的。

cenkong@163.net

网友D:
怎么不考虑用用减速器呢

网友E:
4楼朋友的意见值得参考!现提供几种安川私服以供选用;方案一:SGMGH20A,带通用减速机,减速比为1/11,额定扭矩为101N.M!方案二:SGMGH05A,带精密减速机,减速比为1/45,额定扭矩为102N.M!不知道楼主走的是位置还是速度?具体详情如有需要和我联系!yangliangke2007@yahoo.com.cn,我们会提供最优的方案,谢谢!!!

网友F:
"扭矩大约100NM,而且要求精确控制它的转动位置,"

一个重要指标是要求什么速度,有了这个数据,再考虑是直驱电机还是用减速机,才比较有谱。

网友G:
直接上DD马达,可以达200NM,重复精度方面可以+/-15ARC-SEC ,要是用一般的伺服加精密减速机那价格也是不得了,这里专业代理YOKOGAWA的DD马达。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请找我。

网友H:
我可以提供国产大功率伺服电机,通用伺服最大力矩1000NM,直驱伺服最大力矩10000NM,联系电话 13679893122 赵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扭矩大约100NM,而且要求精确控制它的转动位置,"

一个重要指标是要求什么速度,有了这个数据,再考虑是直驱电机还是用减速机,才比较有谱。

内容的回复:

我的速度要求是没0.3秒转120度,然后停止,过三秒,再转一次120,再过3秒,一直持续下去,要求的是位置精度要想当高,用伺服电机可行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F:
“0.3秒转120度”

平金速度不到60转,最大速度也就100多转到头了。

精度要求是多少?“相当高”不是一个可用做选型参考的指标,而且,需要的是绝对精度,还是重现性?

用直驱电机,精度会好一点。用大比例的减速机,可能分辨率更高,但精度受减速机品质影响很大,尤其您这个速比也不小,扭矩也不小的减速机。

网友G:
这个用凸轮分割器比较合适,全球做的好的有德国的WEISS,美国的CAMCO。

网友I:
时光科技有限公司的伺服电机,如果想达到100NM,最少也需要15KW。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精度要求是多少?“相当高”不是一个可用做选型参考的指标,而且,需要的是绝对精度,还是重现性?

用直驱电机,精度会好一点。用大比例的减速机,可能分辨率更高,但精度受减速机品质影响很大,尤其您这个速比也不小,扭矩也不小的减速机。

内容的回复:

精度要求也不高,就是0.5度以内就行,绝对精度。您能推荐下用什么方案和电机具体型号吗,不胜感激

网友J:
0.5度的精度?对于带绝对值编码器的私服这种精度相当低了,伺服绝对值的一般17位,131072的分辨率。而且速度68r/min,完全可以满足。减速器也不用选很高精度的,选标准背隙7分 就可以。

楼主:
对:awdbest 关于

0.5度的精度?对于带绝对值编码器的私服这种精度相当低了,伺服绝对值的一般17位,131072的分辨率。而且速度68r/min,完全可以满足。减速器也不用选很高精度的,选标准背隙7分 就可以。

内容的回复:

但是伺服电机能达到100nm的转矩吗,如果有,是必须加减速器吗?减速器怎么用?而且价格不能太高,dd马达是什么,这里可以用吗,非常感谢

网友F:
"但是伺服电机能达到100nm的转矩吗,如果有,是必须加减速器吗?"

就您的要求来说,用一个小伺服+减速器,会比直接用大伺服便宜.

"减速器怎么用?而且价格不能太高"

一边连在电机轴上,一边连在您的负载上.什么价格算"太高"?我不卖这东西,也没买过这东西,但知道,这也不会太便宜.

"dd马达是什么,这里可以用吗,非常感谢"

DD就是直接驱动的意思,可以用,

网友K(2010-06-24):
旋转的力矩可以调节,范围0-50kgf.cm(或适当的力矩)

旋转的频率:0--30次调节/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