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器和西门子plc怎么连线

楼主(2009-08-31):
我只连接了plus1,plus2,sign1,sign2,发脉冲结果电机不动,其他的端子需要连吗,具体怎么连呢

网友A:
"我只连接了plus1,plus2,sign1,sign2,发脉冲结果电机不动,其他的端子需要连吗,具体怎么连呢"

一般是不用接其它线了,不过最好按驱动器手册核对一下.另外,还要确认信号电压规格对不对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