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 自由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9-08-31):
我在做s7-200plc 的自由口通信时,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接收数据

"接收"指令允许您接收一个或多个字符的缓冲区,最多可达255个字符。
下图显示"接收"缓冲区的格式。

计数 起始字符 message 结束字符

1,缓冲区的第一个字节 “计数”是自动生成的,还是需要我们计算出来写进去。

2,我的通信协议不需要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那么这个“计数”个数应该是多少,如message 8个byte,那么“计数”应该是10还是8?

3.如果我用个接收完成中断,那这个中断是由什么产生的,是接收到的字符数等于“计数”还是其它如通信超时等。

网友A:
小弟有一难题,求助大家!

问题如下:

现在上位机用组态王,下位机用若干西门子200系列的PLC,想用MODBUS协议进行通讯,一台PLC做主站并与组态王进行通讯,其余做为从站跟这个做主站的PLC进行数据交换,请问可行吗?另外,这些PLC连接时怎么连接?用什么电缆?用什么连接器啊?组态王上位应该怎么设置?这些我都不懂,不知道高手能不能帮帮我啊,刚刚毕业,什么都不大懂!刚进单位,就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盼望高手帮忙!

有没有具体的方案让我参考参考呢?

网友B:
摘自北京捷孚联合咨询有限公司文章

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多数企业业务发展迅速
根据北京捷孚联合咨询有限公司(JFUnited)最新调查报告《2008年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从2005年开始,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需求出现大幅增长;2007年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规模超过4亿元;预计在未来3年内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增长速度会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多数企业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增速在2006-2007年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部分企业增速达到或超过100%;各企业对未来市场的发展均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普遍认为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高增长的势头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调查报告指出,目前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厂商数量超过20家,2007年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销售额在1000万以上的企业在10家左右,市场集中度较高。目前,大陆工业自动化市场依然处于成长期;而工业以太网适用性较强的行业(如电力、交通等)都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这成为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
目前大陆工业以太网厂商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以赫思曼、MOXA、东土为代表的市场规模大、发展速度快的专业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厂商。该类企业是目前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的主要企业,涉及行业广,销售规模大;由于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赫思曼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情况短时期内不会出现变化,其在电力行业拥有优势行业资源的情况也不会改变;但是赫思曼产品价格偏高、涉及行业较广,在未来将面临MOXA、东土等企业多方面的挑战。MOXA会在以后的竞争里面对东土等高性价比企业的威胁,但由于目前整体大环境较好,这种挑战表现的并没有十分突出。东土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其产品与国外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第二类是以西门子、施耐德为代表的大型系统集成商。西门子、施耐德等系统集成商既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生产企业,又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使用企业,虽然目前该类企业没有对交换机产品做重点推广,但依然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有较大影响。另外,赫思曼、思科等企业都与大型系统集成商有广泛合作,这也是一些专业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厂商业务开拓的重要模式之一。

第三类是以卓越、芯惠通为代表的市场规模较小、发展速度较快的专业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厂商。该类企业发展迅速,在未来2-3年内将保持较好的销售业绩,但是该类型企业市场定位接近,竞争企业数量较多,未来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四类是一些有生产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但没有推广,销售额很小的企业,如佳盈、金桥等。

目前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主要由外资品牌主导,大陆本土企业除东土外,没有出现较为优秀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企业。随着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规模的增长,未来几年进入该领域的企业将逐步增多,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各类型企业都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但进入者会以欧美、台湾企业为主,大陆本土企业由于技术、资金等因素限制,进入该领域会存在较大困难。

目前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主要应用于电力、交通、冶金三个行业,许多行业未来潜力巨大
捷孚联合(JFUnited)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目前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主要应用于电力、交通、冶金三个行业,这三个行业占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容量的一半以上;其中,电力是最大的应用行业,交通行业次之,冶金行业用量小于以上两个行业。

电力行业的发电、输/变电环节都会使用大量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电力行业对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质量要求较高,目前赫思曼在该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电力行业最终用户在采购过程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该领域客户内部关系较为复杂,市场开发难度相对较大。

交通领域的应用包括地铁、铁路和高速公路,其中前两者是工业以太网应用较为集中的领域;地铁项目中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应用较多,由于地铁最终用户对价格较为敏感,所以以MOXA、东土、卓越为代表的价格优势明显的企业近期在地铁行业表现较好,而近期赫思曼在地铁领域的市场受到较明显的冲击,在该行业的市场发展受到较大影响。铁路项目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应用少于地铁项目,由于业务开发涉及各铁路局,所以铁路领域业务开发难度相对较大。对于地铁行业,市场竞争比较透明,多采取公开招标的模式,价格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在铁路行业,寻找拥有行业资源的合作伙伴将是业务开发的最佳模式。

目前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在冶金行业主要应用在MES 层级,FCS层基本没有应用。冶金行业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用量与电力、交通相比数量相对较少,但其项目改造较多,对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需求存在持续性的特点。目前冶金行业自动化依然使用DCS或现场总线为主,工业以太网应用范围局限在MES层级;基于技术特点与使用习惯的原因,冶金行业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需求量不会出现飞跃式发展,但仍将保持平稳增长。

相对于电力、交通、冶金三个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用量较大的行业,石化、煤炭、军工、水处理等行业目前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需求明显偏少;但随着工业以太网技术的发展,这些行业依然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潜力市场。

另外,风电行业也是值得关注的市场。风力发电在大陆刚刚步过导入期,即将进入成长期,随着风力发电成本的逐步降低,大陆风力发电行业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作为风电行业的配套设备,在该领域存在较大的需求量,市场值得关注。

未来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捷孚联合(JFUnited)调查报告指出:未来几年内,随着大陆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市场需求量也将不断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超过其它自动化产品。目前工业以太网主要应用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的控制层与信息层,并呈现向下延伸直接应用于现场层的趋势;随着工业以太网技术在现场层应用的普及,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市场容量将进一步扩大。

电力行业、交通行业与冶金行在未来几年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它们依然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应用的主要行业;而石化、水处理、烟草、风电等行业对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需求量也将逐步增加,但由于其行业特点难以在短期出现需求量大幅上升的情况。

目前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各企业都保持较好的利润率;未来几年进入该行业的企业将逐步增多,进入者以欧美、台湾企业为主,大陆本土企业进入该行业会存在一定困难。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市场竞争将逐渐加剧;其中,中低端市场表现将尤为明显。

捷孚联合(JFUnited)认为:从长远来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应用上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包括防护技术(防水、防尘)、本安防爆、通讯实时性、稳定性等,都将逐步得到解决;而无线网络、蓝牙等网络技术的发展更是为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预见,未来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将会是科技含量更高、适用范围更广的高科技产品。未来大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市场将受到技术更新、竞争加剧、新兴行业出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市场存在许多未知的机会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