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案

楼主(2009-08-31):
常见系统故障及处理
一、上电后管道内有流体流动,但无信号输出
a) 检查仪表接线是否正确,有无短线
b) 检查仪表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c) 检查流量是否低于正常的流量范围
二、上电管道内无流体流动,但有信号输出
1. 检查仪表接地,是否是接地不良引入干扰
2. 检查管道是否有强烈的机械振动
3. 检查环境是否有强电磁干扰,如有大功率电器或变频器等强电设备
4. 检查灵敏度是否过高,逆时针方向调整两个电位器直至无输出
三、管道内流体的流量稳定且符合流量要求,但输出变化太大,不稳定
d) 可能是接地不良引入干扰
e) 可能是管道振动过强引入干扰
f) 可能是灵敏度过低有漏触发现象,提高灵敏度即可
三、 显示流量与实际流量不符,不稳定
a) 可能是仪表参数设置不正确
b) 可能是温度压力仪表测量误差过大
c) 可能是流量低于或高于正常的流量范围
d) 可能是安装不符合要求,如安装不同心,管道内有障碍物,直管段不足等情况

网友A(2009-12-24):
学习了,北京雷萨德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QQ1025917796

网友B:
我觉得挺有用的,怎么没人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