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控整流桥为什么都用晶闸管而不用IGBT?

楼主(2009-08-31):
RT  我在书上看了还有在实际的应用中用于整流的电路基本上都是采用晶闸管而不采用IGBT,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1.晶闸管便宜,技术成熟,依靠变压器技术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
2.IGBT目前的电流不能做的很大,并联技术国内还不过关。价格高。
国外现在开始做IGBT整流的并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1.晶闸管便宜,技术成熟,依靠变压器技术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
2.IGBT目前的电流不能做的很大,并联技术国内还不过关。价格高。
国外现在开始做IGBT整流的并不多。

有其上述原因.还有IGBT触发用的是高频输出也呈现高频脉冲型的,滤波要求高,如果触发不用高频,控制性能就显得很糟糕.可控硅(晶闸管)就不同是个半控元件,触发导通后波形是连续的,控制也比较容易,滤波要求也容易做到.所以一般情况下根据要求需要整流用的是可控硅,逆变用IGBT。

网友C:
10KHz以下逆变用可控硅也是不错的选择。

除上面所说原因外,教科书内容滞后实际应用也是看见的书上‘基本上都是采用晶闸管而不采用IGBT’的一个主要因素。

网友D:
可控硅是全控桥最早出现的器件,IGBT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新器件,它们的整流原理并不一样,经典的全控电路还是要用可控硅的

网友E:
IGBT本质不具备单向导电的特性,这也是IGBT不能完全取代可控硅和二极管的地方。现在需要高速的场合,一般使用快速可控硅或快速二极管。

网友F:
RT 我在书上看了还有在实际的应用中用于整流的电路基本上都是采用晶闸管而不采用IGBT,为什么呢?

XW:这个题目有毛病。

东方:有毛病吗?

XW:有!毛病还不小呢!首先,“用于整流的电路基本上都是采用晶闸管”就有毛病啊!大多数整流电路是不用晶闸管,而是用二极管呀!

东方:是啊!只有在“可控整流电路”中才会用到晶闸管。

XW:还有,难道整流的电路就不能采用IGBT吗?

东方:这个我们老师讲过,在要求高功率因数的整流电路里,用的整流元件就是IGBT。

XW:那就是说,IGBT也能用于整流电路了!

东方:是啊!一切皆有可能嘛!有图为证:

XW:但是,勃龙工控说了:IGBT本质不具备单向导电的特性。它怎么就能整流呢?
东方:还不是被楼主逼的吗?本来不是它干的事,也干了。发扬各自的优势吧。

网友G:
最简单的说,scr便宜可靠,稳定性比igbt要高啊!!!

网友H:
晶闸管技术成熟,造价便宜。

网友I:
整流用整流二极管,可控整流用晶闸管,IGBT叫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整流用整流二极管,可控整流用晶闸管,IGBT叫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整流用整流二极管,可控整流用晶闸管,高功率因数整流用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

XW:那不是晶闸管技术成熟,造价便宜了?

东方:不是!大功率晶闸管也不便宜;而IGBT也很成熟了……关键是,物尽其用,如果你要使采用晶闸管的调压电路的功率因数提高到99%就有困难了,这时可以用IGBT电路,晶闸管技术再成熟,造价再便宜,也不管用!正因为这一致命弱点,很多地方禁止用晶闸管相控技术。

XW:我明白了!但是,IGBT能调压吗?

东方:当然,但不是和晶闸管同样的电路。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J:
主要还是价格问题,能用为什么要价格这样高的,肯定没有必要

网友K:
支持欣欣向荣! IGBT用于频率高的场合更适合做逆变器。价格的因素也在里面。

网友L:
价格   可靠性   技术成熟   发热量等各方面因素导致可控硅好

IGBT没有可控硅电流大,耐压高,价格便宜

网友M:
一句话概括你的问题,SCR在工频整流方面与IGBT相比其性能价格比比较高!

网友N:
IGBT的输出特性是晶体管的特性,具有线性放大的性能。SCR是可控的二极管,在维持电流以上即使没有触发脉冲也不关断。IGBT和SCR是特性不同的二种器件,不能互换的。用IGBT做可控整流,栅极就不能用触发脉冲,而必须是和交流电源同步的方波。另外,IGBT在生产时会产生一个二极管,并联在C、E极,这种情况下IGBT就不能用在整流电路了。

网友F:
请问李纯绪兄:6楼的IGBT整流电路,IGBT就有一个二极管,并联在C、E极,这种情况下IGBT能不能用在整流电路?

XW:6楼不是你发的图吗?应该问你才对呀!怎么问人家 李纯绪呢?

东方:是不是有不同看法呢?学习了。

网友N:
IGBT在C、E极并联的二极管不是真正能使用的二极管,是在制造工艺中必然产生的二极管,IGBT做开关应用时要另外并联一个二极管。

那个电路能整流吗?当栅极加上信号导通时,电流还能单方向流通吗?

问题所在是把IGBT当二极管用了。

网友F:
XW:按李纯绪兄的意见,好像是说6楼的电路不大靠谱:“那个电路能整流吗?当栅极加上信号导通时,电流还能单方向流通吗? ”

东方:李纯绪兄“有前科”,在“UPS、EPS在由蓄电池供电时,负载的无功功率是由蓄电池提供的吗?”一文中,他就认为“在(逆变器)一个周期中,蓄电池不会有时充电有时放电。”查阅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81011334100009

XW:这有什么关系?

东方:性质相似的问题呀!逆变时,李纯绪兄认为电流只能从蓄电池单方向流向逆变器;现在是整流电路,又认为只能单向导电。

XW:难道还是双向流通吗?

东方:啊呀妈呀!咋就让你想到了呢?了不起啊!

XW:不是,我这也是蒙的。比李纯绪兄要差远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样双向流动啊!

东方:彼此彼此,实话实说,东方也是一样,所以要请教李纯绪兄或其他高手呀。问题所在是不能把IGBT当二极管用。

XW:那当什么用?

东方:当IGBT用就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N:
IGBT的输出特性是晶体管的特性,具有线性放大的性能。SCR是可控的二极管,在维持电流以上即使没有触发脉冲也不关断。IGBT和SCR是特性不同的二种器件,不能互换的。用IGBT做可控整流,栅极就不能用触发脉冲,而必须是和交流电源同步的方波。另外,IGBT在生产时会产生一个二极管,并联在C、E极,这种情况下IGBT就不能用在整流电路了。

不知道李先生用IGBT做可控整流的电路图是怎样的?请赐教!

XW:不是你自己贴出一张图,为什么又要什么图?

东方:可能有不同的用法吧,我的图不能用“和交流电源同步的方波”驱动。那能用“和交流电源同步的方波”驱动的电路是怎样的呢?

XW;李先生讲的好象是同步整流电路。

东方:同步整流电路我们老师当然讲过,但只讲了MOSFET的电路,不知道IGBT行不行?所以向李纯绪兄诚意请教。谢谢先!

网友N:
十分抱歉!以前所说可控整流有误。IGBT只能应用直流供电的情况,做整流是不可能了,代替晶闸管做直流斩波还可以。

网友F:
李纯绪十分认真!谢谢了。

东方:如果是刘志斌肯定要讲:用IGBT代替晶闸管做可控整流是谎言!

XW:李纯绪说“IGBT只能应用直流供电的情况,代替晶闸管做直流斩波还可以。 ”

                           “以前所说可控整流有误。做整流是不可能了”

          是这样吗?

东方:李纯绪想法比较复杂多变,要理清楚不太容易。简单说是这样:

            “IGBT代替晶闸管做直流斩波还可以。 ”-------这个对

            “以前所说IGBT能做可控整流”-------这个也对,但李纯绪自己否定了,说十分抱歉这个有误。

            “IGBT只能应用直流供电的情况,做整流是不可能了”--这个不对。IGBT做整流用,这个可以有。

李纯绪:这个真没有!

网友O:
长见识了,全是高人。

网友F:
李纯绪:谢谢鼓励!但你那个电路能整流吗?当栅极加上信号导通时,电流还能单方向流通吗?

东方:要看哪个栅极加信号导通呀,李纯绪兄!

XW:你问他怎么问得出来?不如你自己讲,你要哪个栅极导通都行!

东方:也不能随便来,一起导通肯定不行。

XW:是啊,那不短路啦?

东方:知道就好。所以东方的困难是不知道哪几个栅极导通?本想请李纯绪讲的,现在搞到自己头上了。只能从基础研究做起来,看有哪些原则要遵循?

XW:是不是四项基本原则?

东方:首先,同一桥臂的上下两管不能同时导通;不同桥臂的上管和下管可以同时导通;不同桥臂的两个上管可以同时导通;不同桥臂的两个下管也可以同时导通;

XW:这些原则管用吗、

东方:绝对管用!只要合理组合,就能实现IGBT整流。

XW:够神奇的!下面怎么做?

东方:假设四个IGBT都不导通,电路就是普通的二极管整流,只有在正弦波的峰值点附近才有电流,导致电流波形呈脉冲形,功率因数很低。现在让IGBT参与工作,看能不能改善电流波形?

XW:这位在做梦。

东方:假设交流电处于正半周,尚未达到峰值电压,原本是不会导电的,我们想办法使它导电。第一步:让VT2导通,这时就有如下图所示的电流通过:

XW:你这样不会短路吧?
东方:不会!你看它输入回路还有个电感呢!
XW:是啊!电感电流不会突变,只能逐渐增加。有点意思!第二步呢?
东方:第二步让VT2截止。电感电流怎么流?
XW:电感电流不会突变,只能按原方向继续流动。恐怕是经VD1、C、VD4回到电源的下端。
东方:太棒了!请看下图:
东方:很明显,在原来不导电的时间里,IGBT能使它导通起来。这样就改善了功率因数。

网友P:
     采用IGBT整流技术的UPS存在价格高的问题,但可控硅整流的最大缺点就是对电网的干扰问题。使用IGBT整流技术的整流器利用高频切换脉宽调制电流,可达到正弦波式输入电流的目的,IGBT整流技术可将输入谐波电流降至极低,可将功率因数提高到接近1,从根本上解决了对电网回馈干扰的问题。

网友Q(2009-10-09):
“全控整流桥为什么都用晶闸管而不用IGBT? ”

1、这是因为“全控整流桥”的晶闸管只需要工作在半控工作状态,不需要全控器件IGBT;

2、如果需要“逆变”,就是说晶闸管需要工作在全控状态时,才用全控器件IGBT;

3、所谓全控器件,就是导通后可控制关断换流的器件;

4、所谓半控器件,就是导通后只能在交流电过零时自然关断换流的器件;

网友F:
说曹操曹操就到。22楼才说到刘志斌,他还真到了。

XW:东方说你会讲“使用IGBT整流是谎言”,是这样吗?

刘志斌:……

网友Q:
5、由于半控器件的晶闸管导通压降一般小于全控器件,热损耗小,所以凡是只需要“半控”的电路不用全控器件IGBT的缘故!

6、如果有人认为只有用全控器件IGBT的电路就先进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果不是需要,强用IGBT是错误的!

网友F:
"半控器件的晶闸管导通压降一般小于全控器件,热损耗小,"的说法是谎言!

XW:你怎么也像刘志斌那样讲话啦?只有他才动不动说这个是谎言,那个是骗局。是不是传染上的?

东方:你以为刘志斌是甲流感呀!这回真的是谎言!让我们看一看晶闸管的压降到底是多少?

VTM--通态峰值电压 IT(AV)--通态平均电流 VRRM--反向重复峰值电压

晶闸管  KP200-30KA2
VRRM--500-1800 V
IT(AV)--200 A
VTM--2.0 V

XW:压降2V也不算高呀!

东方:但如果是在低电压整流时这个电压就不可忽略了。比如是5V电压,被降去2V那怎么行?

XW:按刘志斌说法,只有用晶闸管最好了,“由于晶闸管导通压降一般小于全控器件,热损耗小”呀!

东方:所以说是谎言。

XW:那怎么办呢?

东方:用全控器件呀!例如MOSFET管导通电阻4~7mΩ ,电流40A,压降只有0.16~0.28V。

XW:呀!这么低的压降是晶闸管望尘莫及的啦!怪不得说"半控器件的晶闸管导通压降一般小于全控器件,热损耗小,"的说法是谎言!

东方:这还不是极限!还可以成倍的下降,可算想要多小就有多小。叫做“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

XW:但是,也只有你东方做到了。这个刘志斌用晶闸管是绝对做不到的。

东方:刘志斌用MOSFET也能做到,但他必须承认"半控器件的晶闸管导通压降一般小于全控器件,热损耗小,"的说法是谎言!

网友R:
看了学到不少,谢啦!!!!!!!

网友Q:
7、从电路的繁间看,半控器件的触发控制电路更简单,所以只须半控的全控整流电路,也没有使用全控器件IGBT的必要。

网友F:
刘志斌还以为回帖加分,每次都是把一个内容分几次发。

XW:这次 7、……又是单行本。心想,又加了1分。

网友S:
看来都这么久了还是对刘志斌有意见啊 !!!

有必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S:

看来都这么久了还是对刘志斌有意见啊 !!!

有必要吗??

什么有必要?对刘志斌有什么意见?刘志斌这么久了,可能不知道论坛规则有了改变,提个醒。不是有意见。

XW:大家都是同情弱者,刘志斌是弱者吗?请问N95先生怎么看的?是不是要他来打抱不平。

东方:N95先生是热心人呀!谢谢你强势介入!

XW:你问“刘志斌是不是弱者”什么意思?

东方:本人以为为人应该“遇弱不强,遇强不弱”才好。如有新手初来咋到,难免不很老到,就应该相互扶持,不能图一时之快,议论讥笑。但对以势压人之辈也无需退让。

XW:那你说刘志斌是什么样的人?

东方:不知道啊,所以要问N95先生。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网友T:
学到不少,谢谢!!!!!!!!!!!

网友U:
主要还是可控硅技术成熟,相对价格较低导致吧!

网友V:
    可控硅整流和IGBT整流根本不是一代产品,就像电子管和晶体管一样,所以后者代替前者应该是科技发展的必然。

网友W:
前后三组IGBT  中间电解电容并联分压电阻    输入输出都有电抗器组成 变频器  中间直流电压可以提升  四象限运行电能可以回馈

网友X(2010-07-29):
还是东方厉害,IGBT是发展趋势。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IGBT整流,所以不用怀疑IGBT整流技术。

网友C:
谁有IGBT整流的触发脉冲时序图?

网友Q:
引用 网友F:

……高功率因数整流用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如果你要使采用晶闸管的调压电路的功率因数提高到99%就有困难了,这时可以用IGBT电路,晶闸管技术再成熟,造价再便宜,也不管用!正因为这一致命弱点,很多地方禁止用晶闸管相控技术。……

1、“高功率因数整流”是谎言;

2、整流电路的负载是直流负载,直流负载电流方向与电压方向相同,没有无功功率,没有功率因数的概念;

网友Q:
3、如果可控整流电路的负载是直流电动机,由于电动机会进入发电制动状态,形成有源逆变,一般可控硅全桥全控也能完成;

4、如果是逆变整流桥,必须用IGBT全控器件;

网友F:
啊呀!都过去一年了,今天来一看,还在讨论呢。

东方:不过刘志斌最后也来个无言以对。

XW:此处无声胜有声。

网友Q:
周公发帖,叫我看到了你的谎言,我想周公高兴了……

网友Y(2010-09-16):
东方你好!

看了你对IGBT整流过程的描述,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单位有一大功率变频器电源用的就是IGBT整流,现在有一相的一个桥臂的IGBT短路了,且该桥的触发板上的特快保险丝也烧了(FF630mA/250V),该保险丝还买不到,维修时可否用F500mA代替吗?另外维修中还需要注意什么,望能指点。

网友Z(2014-10-25):
IGBT当然可以用在整流电路里了,甚至有的电路还用到IGCT只不过造价太高而已,要说IGBT相对晶闸管而言具有高耐压性,耐大电流性,对电网干扰也小一些,其它基本差不多。

人们普遍用晶闸管,是因为造价便宜,性能稳定,而并没有人规定整流电路一定用晶闸管半控性器件,只不过比较性价比而言,晶闸管更好一些。而一些大功率整流电路,例如12脉波整流电路中往往用的是IGCT。

网友AA(2015-10-26):
引用 网友F:
网友N十分认真!谢谢了。 网友F:如果是网友Q肯定要讲:用IGBT代替晶闸管做可控整流是谎言! XW:网友N说“IGBT只能应用直流供电的情况,代替晶闸管做直流斩波还可以。 ”                            “以前所说可控整流有误。做整流是不可能了”           是这样吗? 网友F:网友N想法比较复杂多变,要理清楚不太容易。简单说是这样:             “IGBT代替晶闸管做直流斩波还可以。 ”-------这个对             “以前所说IGBT能做可控整流”-------这个也对,但网友N自己否定了,说十分抱歉这个有误。             “IGBT只能应用直流供电的情况,做整流是不可能了”--这个不对。IGBT做整流用,这个可以有。 网友N:这个真没有!

我们公司10K至200K,UPS都是全IGBT整流的。谁说不能我跟他急。

网友AB(2016-03-23):
引用 网友F:
网友N:谢谢鼓励!但你那个电路能整流吗?当栅极加上信号...

看到这个地方我特意注册了账号来奉上我的膝盖!

东方真的是解决了我好久的疑问,太谢谢了!虽然有挖坟嫌疑,不过还是要顶这个

网友AC(2016-12-06):
用IGBT控制整流电路    怎么降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