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380v的指示灯亮而380v的接触器不动作

楼主(2009-08-31):
   380v的指示灯与380v的接触器线圈串联,为什么380v的指示灯亮而380v的接触器不动作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串联电路中:I=U/R  ,I1=I2  ,也就是说流过指示灯的电流和流过接触器线圈的电流相等,U总=U灯+U接 ,看明白了么?那个的电阻大那个分得的电压就高,灯的电阻远远大于接触器线圈的电阻,分得的电压就高,灯的工作电压就不说了,而接触器线圈的工作电压大概在:330~400V之间,它分得的电压远远小于这个数,当然就不动作了,而灯分得的电压一定在工作电压的区间内,明白了吧?

网友B:
有无检查触头好坏啊,还有控制线非要这样串接吗?

网友C:
笨,你是不是用的LED指示灯,点亮它60V都行

网友D:
串联会产生电压降,实际电压没有380V,你直接将380V电压接上去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E:
你这样做接触器不可能动作,你要将他们并联才行!

网友F:
同志!!!

量一下电压就很清楚了

你这样,380v电压基本都加在了灯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