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国内基准频率设为60HZ,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8-31):
我有几台日本进口的设备,变频器基准频率都设为60HZ,这样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对变频器无任何影响!对电机出力有影响。如果在国内的话,一般为50Hz ,380v的电网,若果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定为60hz的话,电机的出力(输出转矩)会减少(380/50-380/60)/(380/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