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控制大转矩的转盘的精确位置

楼主(2009-08-31):
我做的转盘的扭矩大约是50NM,要精确转120度,停一次,位置要求很精确。我本来想用伺服电机控制的,但是伺服电机大转矩的很少,而且都很贵,所以是不是可以用直流电机加个编码器啊,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我是用plc来控制的,给直流电机一个信号它能瞬间停止吗

伺服电机的方案好还是直流电机加编码器好呢

网友A:
"给直流电机一个信号它能瞬间停止吗 "

什么电机带上大惯量负载以后,也不能指望它瞬间停止.

网友B:
转盘扭矩是50NM,怎么算出来的呢?转台主要考虑的是加速转矩,主要看你以多大的速度启停。

像这种转台的负载,为什么不考虑用DD马达呢,这种直驱式电机主要是应用于转台的精确定位,编码器分辨率能达到400万。最高速度大概1转\分钟 ,由于其是直接驱动,所以电机本身的转子惯量相当大,可以克服很大惯量的负载的。

具体是要经过计算的

楼主:
对:向电工学习 关于

像这种转台的负载,为什么不考虑用DD马达呢,这种直驱式电机主要是应用于转台的精确定位,编码器分辨率能达到400万。最高速度大概1转\分钟 ,由于其是直接驱动,所以电机本身的转子惯量相当大,可以克服很大惯量的负载的。

具体是要经过计算的

起停的速度40转每分钟,以这个速度转动0.5秒然后停,停止3秒后,再以这个速度转0.5秒,我走的是位置,要精确定位,

因为考虑到转台的转矩和转动惯量很大,所以不知道该不该选伺服电机。dd马达是不是相当于伺服电机+减速器呢,这两种方案那种更合适呢,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用380V  6.9KW  27NM的伺服电机+驱动器,不过比较贵一些,减速比2:1,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吧.

用位置模式就可以,无限转下去.

没有是可以瞬间停止的,都有个过程,比如0.1s从当前速度到零速度,用计减速或者上升时间来描述启动、停机过程等

网友A:
dd马达是不是相当于伺服电机+减速器呢,

不是.

网友D:
要看位置精度,转动频次或快慢等指标,如果不是秒级精度,对快速性和响应要求也不高,不如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毕竟50Nm的力矩电机价格不菲!

网友E:
直流电机不可能有很高的精度。

网友F:
这就是飞剪。都可以的。

要看位置精度,转动频次或快慢等(波恩)

http://www.minyantech.com

到我们的网上看看飞剪资料吧。

网友G:
楼主用德国的WEISS凸轮分割器吧,它普通的三相电机加刹车,精度+/-20秒,可以用基于变频的PLC控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