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电机电缆截面该选多大?

楼主(2009-08-31):
电机功率132kw,距离300米,变频器到电机电缆截面该选多大?

网友A:
我用做的空压机用的95的线~~但是距离比较短~~~实际电流比较小~~大约160A.......输出大约200A...

我想你这个按照额定245A的话...加上那么远的距离可能要120的~~~

网友B:
建议用 150mm 平方 截面的电缆。

网友C:
用95就好了!距离远了不要用太大的线!用的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