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插秧机的故障排除十二法

楼主(2009-09-01):
         买电器网(MIDIQI.COM)告诉您:机动插秧机的故障排除十二法

        1、分离针碰秧门原因:秧门错位;栽植臂安装不当;栽植臂曲柄内孔磨损;分离针上翘;取秧量调整过大;摆杆轴旷动或下孔磨损。

  排除方法:将秧门复位并固定;将栽植臂调至正确位置;更换磨损的曲柄或链轴;校正或更换分离针;更换摆杆或摆杆轴及轴承;调小取秧量。

  2、某组栽植臂不工作原因:链箱传动轴折断;链条脱销或折断。

  排除方法:接上链条;更换传动轴。

  3、秧箱跳槽原因:滑块或滑槽磨损;秧门两端固定螺栓松动;秧门变形;抬把过高;送秧滚轮锈蚀;送秧滚轮螺钉变形。

  排除方法:先更换滚轮及螺钉,再检查滑块滑槽,若严重磨损,应更换;校正秧门固定螺钉;若秧门固定处磨损,可加一长方形垫片;抬把过高时,用起子撬起抬把前端装上新缓冲块。

  4、秧箱不工作原因:指销或螺旋轴磨损;滑套固定螺栓漏装。

  排除方法:打开工作传动箱盖,更换指销或螺旋轴;若滑套固定螺栓漏装,应重新装上。

  5、送秧抬把后端过高原因:橡胶缓冲块漏装或损坏。

  排除方法:用起子撬起抬把前端,装上新缓冲块。

  6、送秧齿轴不转原因:送秧棘轮钢丝销脱落;棘轮槽口磨损;棘爪或扭簧脱落;送秧齿轴轴向窜动。

  排除方法:先看棘轮、棘爪及扭簧是否完好,若损坏或脱落,应予更换;再拨动送秧螺钉,若棘轮转动而送秧轴不转,说明钢丝销脱落,将钢丝销装复。

  7、送秧轴工作转角小原因:桃形轮与送秧凸轮严重磨损。

  排除方法:打开工作传动箱盖,更换新件。

  8、送秧轴不工作原因:桃形轮定位键损坏或漏装;桃形轮与送秧凸轮卡住;送秧凸轮钢丝销折断或漏装。

  排除方法:若两轮相卡,则是送秧与桃形轮磨损所致,可卸下送秧凸轮或桃形轮,用锉刀将工作面锉成平滑的弧面,严重磨损的应更换;若键或销损坏应换新件。

  9、送秧轴间歇工作原因:桃形轮回位弹簧或送秧凸轮回位弹簧弹力弱,使桃形轮或送秧凸轮不能回位。

  排除方法:打开工作传动箱盖,卸下两个回位弹簧,更换新的回位弹簧。

  10、定位离合器手柄卡滞原因:分离凸轮磨损后,与调节螺母卡滞。

  排除方法:卸下分离凸轮,用砂轮或锉刀将凸轮工作面磨成平滑的弧面。

  11、主离合器分离不彻底原因:摩擦片与皮带轮粘结;定位螺钉松动,致使离合器拨销脱落;离合拨销严重磨损。

  排除方法:卸下皮带轮总成,使粘结部分脱开,用砂纸将摩擦片锯面打磨干净,更换离合拨销;拧紧定位螺钉。

  12、定位离合器分离不彻底原因:调节螺母调整不当;分离销与调节螺母滑扣;离合牙嵌上的定位凸沿磨损;拉簧折断(使用拨叉的定位离合器)。检查方法:先打开定位分离盖,检查调节螺母是否在正确位置,调节螺母及分离销是否滑扣、拉簧是否折断。若无问题再拆下动力输出轴总成,查牙嵌定位凸沿的技术状态。

  排除方法:将调节螺母调至正确位置;分离销或调节螺母滑扣应更换;更换拉簧;若定位凸沿磨损,可将分离牙嵌啮合面磨去约0.5mm;严重磨损应更换。

本文来自:买电器网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