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ifix访问另一台ifix问题

楼主(2009-09-01):
我想用一台ifix通过TCPIP访问别一台ifix,我已经在系统配置的TCPIP里添加了远程节点,在系统的hosts也写好了IP,ping也能ping通,但是在数据库找不到可用的远程节点,请问我该怎么办啊?是不是漏下什么需要配置的地方了?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关掉防火墙,注意节点别名

网友B(2009-12-16):
ping当然可以通了,在一个网段.在host文件中配置的时后,你需要分别配置两台电脑名的文件例如:pC1(主机1名):100.1.1.0  PC2(主机2名):100.1.1.4 ,那你就要PC1在HOST中配置:100.1.1.4 PC2  在PC2中配置100.1.1.4 PC2 ,注意DRAVER中的配置的节点名也要相应的写入HOST文件中。 必须要有狗。

网友C(2010-01-18):
你的两台IFIX的名称也不能一样

网友D:
节点名不一样,在同一个网段,必要时配置HOSTS文件,及带上加密锁就可以了。如果还不成:请联系我:QQ:402222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