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TP04G求助

楼主(2009-09-01):
     今天试了下台达的文本编辑TP04G,发现用页面转换时,有的时候会自动返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又是好的,不知道有大虾知道不?

比如说,编辑F0换页到页面1,接F0的时候,画面转到页面1马上就返回到页面0了

网友A:
用PLC控制切换画面了?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看来是程序问题

网友C:
你在页面0也使用了F0键回到页面1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按F0的时间短一点就好了,按一下就释放按键。因为按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TP会以为是按了多次F0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