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系统,全闭环,半闭环如何切换

楼主(2009-09-01):
840D系统全闭环转成半闭环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现收集如下参数,不知是否完全,也不知修改是否正确,还请高手指教。
1. 测量系统数 MD30200 NUM_ENCS
1 一个位置测量系统
2 两个位置测量系统
这里应该选2个位置测量系统,另外问一下,我们这台机床用的是直线电机,光栅尺与直线导轨平行放置,很容易找到。但是我没有找到电机的编码器,但是在驱动器上的两个测量系统都有接线。还请高手指教。

2. 编码器类型 MD30240 ENC-TYPE【n】
1 增量测量系统
4 绝对测量系统
0 模拟测量系统
这里肯定是选绝对测量系统

3. 线性测量尺 MD 31000 ENC_IS_LINEAR【n】
1 用于位置实际值检测的编码器为线性的
0 用于位置实际值检测的编码器为旋转式的
这里选择1

4. 编码器刻线数 MD 31020 ENC_RESOL【n】
旋转测量系统编码器每转刻线数
这里应该写2048,不知道是否正确。

5. 栅格间距 MD31010 ENC_GRID_POINT_DIST
测量系统栅格间距,单位为mm
我们用的是20um,但是改成半闭环,不知道这里的参数如何填写,是不是应该删除

6. 丝杠螺距 MD31030 LEADSCREW_PITCH

另外,弱弱的问一下,在S7中局部变量使用 # 进行表示的,那么全局变量又是用什么表示的? 我觉得好像什么都不加,但是有人说不对。
鉴于我们的技术力量十分薄弱,还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1一般的直线电机只有一个测量系统, 电机自身不带编码器,不存在更改的问题

2关于选择绝对式还是增量式取决于光栅尺的类型

3一般的伺服电机要更改的话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db3xdbx1.5与1.6的切换在梯形图中

网友B:
全闭环改成半闭环,都是针对双测量系统,由于直接测量系统损坏,但又想继续进行生产的临时措施。通常要做如下修改:

 1)把MD30200 改成1

2)在PLC程序中重新置位DB31(32....).dbx1.5 ,复位DB31(32.....).dbx1.6

3)如果机床有安全集成功能,也要相应修改对应机床参数,比如MD36912/36918等等,并做备份和确认!

网友C(2011-05-25):
MAHAO 1200机床采用全闭环测量系统。现在X轴光栅尺参考点信号丢失,请教高手不知能否改半闭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