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PLC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请问是不是Q系列CPU的数据寄存器D全部都具有掉电保存功能?记得FX2N中D0~D199为一般用,D200以上为锁存用;另外Q系列CPU的计数器有16位和32位限制吗?是根据赋值决定还是有特殊要求,比如赋D0给计数器,D0为16位则计数器按16位计数,D0为32位(即双字)则计数器按32位计数。请赐教!

楼主:
是不是应该在PLC参数设置中的软元件项设置锁存的数据寄存器起始到终止数,比如D0~D399不锁存,D400以上锁存

网友A:
掉电锁存需要在PLC参数中的软元件参数项里进行设置即可,锁存范围可以自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