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士变频报故障A14

楼主(2009-09-01):
我有一台丹佛士变频是FC300系列的,一通电显示A14,接地故障,不知是哪里出现问题,请朋友们帮忙!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坏了,检查下

网友B:
换下电机线,如果还是这样就打电话售后的。里面有一个线排坏了,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