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PLC串行通信的设置?

楼主(2009-09-01):
我使用的是QJ71C24串行通信模块,使用第二通道RS485通信,利用此通信和上位机通信,请问我应该选用哪一种通讯系统,如图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多数用的无顺序协议!

楼主:
一般通信速率设置为多少?只用第二通道RS485

网友B:
通信协议和通信传输设置需要与外部设备设置一样即可。

网友C:
那这里怎么来设置呢?

楼主:
下面是第二通道选用RS485的设置,

网友D:
上位机通信,具体是什么软件?

网友E:
如果是用CH1通道,232C接口怎样设置?

楼主:
CH2也要设为独立,要不然模块ERR灯会亮红色,表示开关设置不对;

用CH1的话将CH2的通讯速率设为300bps

网友F:
与上位机通讯的话有好几种方法,可以使用MC协议来通讯,也可以利用MX component或者OPC server来实现,像一般的组态王软件走的就是MC协议

网友F:
楼主,您是宋工吗??

网友G(2009-11-19):
一般用MC无协议通迅方式

楼主:
楼主,您是宋工吗??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