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数据块的用法

楼主(2009-09-01):
200的plc数据块的作用是什么。怎么用。什么情况下使用。比如说在数据块里面写了一个vw0 20  ,我可不可以把他理解为我在程序块里写了一个mov指令,向vw0传送20。他们的起到的功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下面实例是把VW0 =20

楼主:
我是想知道数据块和mov的区别,而不是想知道如何该赋值

网友B:
不一样。数据块中的数值是初始值。当VW0值因为电容或电池失效丢失时,数据块中对应的值会自动复制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不一样。数据块中的数值是初始值。当VW0值因为电容或电池失效丢失时,数据块中对应的值会自动复制过来。

那么比如说我在数据块里写入了vb0 10,20

这个时候运行程序就vb0中的数据就应该是10 ,vb1的数据是20,那么我vb0和vb1的数据如果通过上位机来改变的话,它里面的数据是会变成我所改变的值呢,还是一直就是数据块里的数值呢。

我现在想达到的目的就是我触摸屏上设置vw0的数,vw0里面的数值不管plc停机多长时间,再次开机还是我前一次通过触摸屏设置的值。

网友B:
对:很菜很刻苦 关于

引用 网友B:
关于不一样。数据块中的数值是初始值。当VW0值因为电容或电池失效丢失时,数据块中对应的值会自动复制过来。

那么比如说我在数据块里写入了vb0 10,20

这个时候运行程序就vb0中的数据就应该是10 ,vb1的数据是20,那么我vb0和vb1的数据如果通过上位机来改变的话,它里面的数据是会变成我所改变的值呢,还是一直就是数据块里的数值呢。

我现在想达到的目的就是我触摸屏上设置vw0的数,vw0里面的数值不管plc停机多长时间,再次开机还是我前一次通过触摸屏设置的值。

内容的回复:

是你在触摸屏上设置的值。数据块中的数值只在电容或电池失效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