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MODBUS-RTU子设备挂接在一个父串口问题

楼主(2009-09-01):
使用MCGS软件,在一个串口下接了3台MODBUS RTU支持的从设备。在设备窗口建立完3个子设备后,MODBUS地址分别是1/2/3,采集周期均设置为1000mS,使用“检查”功能在“通道连接”窗口监测数据接收良好。

进入运行窗口,实际系统开始后,发现3台表数据刷新很慢,经常丢失数据。

利用后台串口监视程序监视此串口发送数据,发现MCGS向1/2/3号发送命令的时间间隔不固定,时长时短。例如刚向1号从机发出读命令,立即又向2号设备发送读命令,造成1号从机来不及响应,而2号从机响应了第2条命令。

修改子设备采集周期为5000mS,再次运行。通过后台监视MCGS发送命令周期并未延长,仍然与以前一样。

以上问题比较奇怪,大家见到过没有?

网友A:
RTU串口设置参数应与软件串口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U串口设置参数应与软件串口一致。

您的意思是否是说如果所有设备的采集周期都需要设置为5000mS,那么MCGS发送命令周期才会成为5000mS?

网友A:
不是的,主要是波特率。

网友B:
MCGS 国货,好象没什么动静了。

市场无法和力控,组态王比

楼主:
波特率是一致的,都是9600BPS,无校验,8位数据位,1个停止位。这是MCGS父设备的设置。所有子设备压根没有这个设置,它们一起共享父设备相同的通信波特率属性设置。

网友C:
感觉是MODBUS RTU设备对通讯反映比较迟钝引起的。

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监测一下通讯。

如果单独每台进行通讯,反映速度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我说的问题。

解决办法是每台设备间的访问时间间隔设置长一点,让设备有个识别的时间。

可以用TYServer测试一下即可,在通道属性里设置一下控制器间隔进行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需要请到http://groups.google.com/group/tengyuespace

网友D(2013-11-0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