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系列PLC用MODBUS通讯的问题,着急!

楼主(2009-09-01):
小弟有一难题,求助大家!

问题如下:

现在上位机用组态王,下位机用若干西门子200系列的PLC,想用MODBUS协议进行通讯,一台PLC做主站并与组态王进行通讯,其余做为从站跟这个做主站的PLC进行数据交换,请问可行吗?另外,这些PLC连接时怎么连接?用什么电缆?用什么连接器啊?组态王上位应该怎么设置?这些我都不懂,不知道高手能不能帮帮我啊,刚刚毕业,什么都不大懂!刚进单位,就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盼望高手帮忙!

网友A:
我也正在搞,做得的是个电能监控系统,用西门子主站协议指令已经做出来了。

要用modbus协议,最好选用224xp 2.1 以上  的版本,否则不支持主站协议指令,自己写可不容易。

PLC之间的通讯很简单,它有专门的指令,SP5 以上版本都带有。与组态王通讯时,PLC应该是作为从站的,但是它在PLC中又是主站,即一个口做主站一个口做从站。

用屏蔽双绞线,特性阻抗120欧姆最好,如果干扰不强,普通的双绞线也行,直接接线或者用9d插头都行。

网络走线最好是手拉手型的,终端加终端电阻120欧姆

没有中继器时最多可以带31个从站,这是理论数据。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方案给兄弟参考一下啊

网友B:
组态王用西门子的编程电缆和224XP 的0口连接,1口和其余的从站连接就可以,组态王支持直接通过编程电缆连接PLC,PLC之间可以用标准的modbus通讯。很方便的

网友C:
组态王与PLC之间用PPI协议就可以了,你把每个PLC的编程口用双绞线连起来,PLC连到第一个带有编程接口的DB9接头上,然后在组态软件里面建立多个硬件连接,对应不懂的PLC

网友D:
PLC之间没有必要用MODBUS,MODBUS主要用于不同设备间的通迅,

都是S7-200就用用PPI方式直接组网,既快又方便,

网友E(2011-06-30):
小弟有一难题,求助大家

问题如下:

现在上位机用组态王,下位机用两个西门子224xp系列的PLC,两个224XP的port1口已经用来和一块维伦的触摸屏通讯,现用MODBUS协议与一台位机进行通讯,在上位上可以读到PLC上的数据,请问怎么在上位机上进行位操作呀?,就面临这个棘盼望高手帮忙!

网友F:
组态王定义设备时请选择:PLC\西门子\S7-200系列\MODBUS

里面可以操作位

网友F:
多台S7200联网,推荐:

S7200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用于西门子S7200PLC程序下载,联网通讯,远程监控。

特色功能:

l 支持多主站,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

l 波特率自适应;即插即用,无需外接电源。

l 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编程软件、PC Access(S7-200 OPC服务器)等。

l 单个BCNet-S7PPI可连接多台S7200PLC。

l 无需编程,即可实现两个PLC之间交换数据。

l 提供OPC服务器。

l 集成ModbusTCP服务器,直接读写S7-200数据。

l 支持西门子Wincc、组态王KingView、昆仑通态MCGS、力控Forcecontrol、IFIX、INTOUCH等组态软件 。

l 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可实现S7-200的远程编程和监控。

l 以太网端口协议开放,用户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如VB、VC、C#等)实现与S7-200的数据通讯。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37&productsid=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