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触摸屏通讯异常

楼主(2009-09-01):
谁能帮我看下,台达plc(DVP-24ES)与台达触摸屏在触摸屏上显示通讯异常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 电源容量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你确认一下通讯参数设定,需要PLC和屏的通讯参数一致

网友C:
你控制器设置的是什么?用Controller RTU试下。

网友D:
异常的内容是什么样啊,你说一半大家怎么帮你啊 ?

网友E(2009-10-08):
对:luo58 关于我司现特价销售各种型号PLC编程电缆!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22通讯卡CP5611、总线连接器、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热插拔导轨 PLC锂电池电话:15817752475 QQ:809786900
支持9600、19200、187.5K、500K、1.5M DP主站(自适应)
一条可连接S7-200 300 400的国产电缆
安装原装驱动,
无需生成串口,
选择软件里的USB口战价格优惠 保用三年
内容的回复:西门子的通讯电缆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F:
确认通讯参数是否一致,确认通讯口是不是对了,线是不是好的.周围有没有强干扰.

网友G:
检测一下线路,重新设置一下参数呀

网友H(2010-03-06):
我这里有一例子

触摸屏作为主站,底下挂有2台变频器,2个温控器,一个plc。走的是485通讯,用的是9600,BPS,7 E 1,ASCII格式。每次开变频器的时候或者变频器启动后,都有发现触摸屏与plc的通讯时不时有异常,提示为read error,receiv unknown code,就算是单独给plc一个触摸屏的com口给它,报警依旧存在!

网友I:
呵呵,你试试把通讯速率调大点。比如19200

网友J(2010-07-08):
read error,receiv unknown code,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