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CPM2A型PLC可以和西门子TP177B通讯吗?

楼主(2009-09-01):
CPM2A型PLC可以和西门子TP177B通讯吗?西门子WCC FLEXIBLE的变量中如何设置普通继电器,比如200.00,连接类型、数据类型、地址如何选择

网友A:
很少有这么连接的

网友B:
链接类型,HostLink,数据类型,根据你的需要,你既然是200.00,那么就应该是Bool类型。地址 IO 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