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电感参数是怎么来选择的?

楼主(2009-09-01):
请问大家,选择电机参数时,网上很多都指出了步距角,静力矩,定位力矩等参数,但我看电机的手册上有电感这个参数,电感参数的大小对电机有什么影响?我用Allegro公司生产的A3988来控制步进电机,A3988的Toff 是30us,Tb是1us,根据这两个参数,怎么来选电机?换句话来说,就是用恒流斩波这种方式控制,怎么来选电机?要注意哪些方面?(步距角,静力矩,定位力矩,负载已定的情况下)

网友A:
主要就是要考虑一下时间常数,个人见解

网友B(2010-10-22):
电感主要影响的是电机所能达到的速度和发热量,可以使用德国TRINAMIC公司的Coolstep系列的驱动芯片具有电流自动调节功能。www.trinam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