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化厂四大车连锁用什么

楼主(2009-09-01):
焦化厂四大车的电气连锁用什么最好 我们正在上项目 欢迎参加

网友A:
这里是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变频电源和岸电电源,主要的作用是利用国内的电网电压模拟国外的电网电压,为企业进口设备 ,出口检测提供优质的电源,正弦波输出,专业厂家,有意的可以电话联系 0512-69176280 刘先生

网友B(2011-05-10):
你们是那个焦化厂的,我们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C(2011-09-20):
推焦车PLC控制系统的设计

新疆润扬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011年09月

E-mail:runyang@vip.163.com

TEL:13609991688

1 绪论

1.1 前序

    炼焦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由于现场环境恶劣、连续作业、劳动密集型强、事故的突发性大等因素,使炼焦装备技术的自动化显得尤为重要。过去我国焦化工业所采用的粗放型生产控制模式己经无法满足当前的生产需要,而且生产中隐藏着许多不安全因素。如果焦车定位精度不够高,不仅影响生产的效率,在推焦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红焦落地的重大事故。所以采用精确可靠的节约型生产模式是我国焦化工业的发展方向。

推焦车,拦焦车采用PLC控制、液压传动,并且增加了头尾焦处理、余煤回送、炉门炉框清扫等。该系统的结构主要包括两部分:定位与连锁系统和通讯系统。其数字定位系统是通过数据网络并行交互来控制焦炉机车变频器,从而控制机车以一定的速度运行;无线通信采用频率范围为420~470MHz的高频无线通讯。

1.2 推焦车行业的发展趋势

目前国内四大焦车的装备水平有了很大的改进,大型焦炉四大焦车的机械自动化和电气自动化已相当完善,实现四大车炉号识别和精确定位的技术手段也基本成熟。但是,由于工业现场的特殊环境和机械设备的制约,炉号识别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某些方法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实现该技术的同时还应该尽量降低设计成本;而停车精确定位的自动化控制并不十分理想,主要体现在对正精度不高,仍需机车司机手动进行位置的多次调整,人工的参与大大降低了自动控制的效率;并且国内设备的改造投资高,运行成本高、总体水平低,从而导致系统的稳定性差。

近几年随着无线数据传输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安全保障技术的不断发展,焦车生产的无人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所关注。焦车今后的重要发展趋势,不仅要求车辆具有精确和快速的定位设备,还需要满足其他要求。譬如焦车本身要具有安全可靠的自动控制技术,高度安全的四车连锁,稳定可靠的无线传输保障,人身和设备的保障措施,自动安全的信息管理系统作为支撑。有些国家在熄焦车上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技术。

1.3主要内容

基于解决焦化企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亟待改进的课题:焦化推焦车的PLC程序控制系统。

第一、推焦车运行是四大焦车运行控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精确定位系统的基础,也是推焦、拦焦的必要前提。本为采用的是互锁,实现电机的安全正常运行。

第二、推焦电机的转速是通过变频器SM440实现的。它使电机的速度调节更快速和节能,同时也保证了电机的安全运行。

第三、推焦炉门的控制是通过液压泵来控制其运动,电磁阀控制控制液压油的运动方向,行程开关保证炉门运动可靠性!使得门的运行更加安全可靠。

2 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编辑语言

2.1可编程序控制器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是计算机家族中的一员,是为工业控制应用而设计制造的。早期的可编程控制器称作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简称PLC,它主要用来代替继电器实现逻辑控制。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装置的功能已经大大超过了逻辑控制的范围,因此,今天这种装置称作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C。但是为了避免与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的简称混淆,所以将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

可编程控制器PLC对用户来说,是一种无触点设备,改变程序即可改变生产工艺。目前,可编程控制器已成为工厂自动化的强有力工具,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可编程控制器是面向用户的专用工业控制计算机,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例如:第一、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第二、配套齐全,功能完善,适用性强;第三、易学易用;第四、系统的设计、建造工作量小,维护方便,容易改造;第五、体积小,重量轻,能耗低。

可编程序控制七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用作数字控制的专用计算机,因此无论何种形式的可编程序控制器,气息统构成、工作方式均有相似之处。

PLC主要由中央处理单元、存储器、输入输出电路、电源和一些其它电路构成。图2-1为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2-1为可编程序控制器

2.1.1 PLC的工作方式

可编程序控制器是在系统程序的控制下按扫描的方式工作,即顺序循环工作方式。每一循环为一个扫描周期,每一个扫描周期包括自诊断、输入处理、程序处理、输出处理和通信等5个阶段,如图2-2所示。

       图2—2PLC的扫描工作程序

   PLC在加电后和每一个扫描周期之初都要执行自诊断程序。自诊断程序包括系统软件和应用程序的检验,存储器和CPU的测试,总线检测等。如出现异常,PLC将作出相应的处理并停止运行。

在一个周期结束之前,PLC进入与编程器及上位机或下位机的通讯阶段。在与编程器通讯过程中,编程器把编程和修改的参数发给PLC,把要显示的状态、数据、错误码等发送给编程器进行相应显示。若有与上位机或下位机的通讯请求的话,PLC将接收上位机发送来的指令并进入相应的操作,并将PLC和现场输入输出接点状态、各种数据参数发送给上位机或下位机。

2.2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语言

2.2.1 PLC编程语言特点

    PLC的编程语言与一般计算机语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它既不同于高级语言,也不同与一般的汇编语言,它既要满足易于编写,又要满足易于调试的要求。目前,还没有一种对各厂家产品都能兼容的编程语言。如西门子公司的产品有它自己的编程语言,三菱公司的产品也有它自己的语言。但不管什么型号的PLC,其编程语言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图形式指令结构:程序由图形方式表达,指令由不同的图形符号组成,易于理解和记忆。

    第二、 明确的变量常数:图形符相当于操作码,规定了运算功能,操作数由用户填人。

第三、 简化的程序结构:PLC的程序结构通常很简单,典型的为块式结构,不同块完成不同的功能,使程序的调试者对整个程序的控制功能和控制顺序有清晰的概念。

第四、 简化应用软件生成过程:使用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编写程序,要完成编辑、编译和连接三个过程,而使用编程语言,只需要编辑一个过程,其余由系统软件自动完成,整个编辑过程都在人机对话下进行的,不要求用户有高深的软件设计能力。

第五、 强化调试手段:无论是汇编程序,还是高级语言程序调试,都是令编辑人员头疼的事,而PLC的程序调试提供了完备的条件,使用编程器,利用PLC和编程器上的按键、显示和内部编辑、调试、监控等,并在软件支持下,诊断和调试操作都很简单。

总之,PLC的编程语言是面向用户的,对使用者不要求具备高深的知识、不需要长时间的专门训练。

2.2.2梯形图语言

PLC的编程语言有梯形图语言、助记符语言、流程图语言和布尔代数语言等。其中前两种语言用得较多,流程图语言也在许多场合被采用。在此介绍梯形图语言和助记符语言的编程及其特点。

梯形图语言是一种图形编程语言,是由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演变过来的。梯形图中锁绘的图形符号和继电器-接触器电路图中的符号十分相似。例如图1-5(a)所示的继电器控制电路,用PLC完成其功能的梯形图如1-5(b)图)。

图1-5  继电器控制电路图和梯形图

与继电器-接触器电路比较,梯形图程序有以下特征:

3 基于PLC焦化推焦车的控制系统

3.1 系统简介

3.1.1 系统的组成

焦化推焦车PLC控制系统由计算机、可编程控制器(PLC)、行程开关、变频器MM440、液压泵、液压阀、PLC扩展模块、制动电机和风机等组成。系统通过操作台、行程开关上的开合实现PLC的信号输入,通过PLC的信号输出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和液压阀的控制,通过变频器的输出信号控制电机运行。整个系统在各个部分的紧密结合下实现对推焦电机的安全有效控制。

3.1.2 控制方式

设计上从安全、可靠、方便简洁原则出发系统控制分2个层次:

操作台控制:在工作人员的控制操作台上,有控制焦化推焦车所有运行状态的按钮和各个运行状态提示灯。操作台控制为工作人员提供了简单、快捷、安全的操作平台,使推焦车的控制更方便、安全的运行。

配电柜中心控制:在配电柜里,也有焦化推焦车运行状态的提示灯和控制按钮。配电柜控制为工作人员的检修、维护、调试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操作平台,使推焦车的检修、维护更加方便。

3.1.3  PLC系统的特点

PLC控制系统采用优秀的上位机软件作为操作和监控的人机界面,利用开放的工业以太网或PROFIBUS现场总线实现现场信息采集和系统通信,采用控制站来实现过程控制,以灵活多样的分布式I/O接收现场传感检测信号。

  PLC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高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二是高速度、大容量的控制站;三是集中的、从上到下的组态方式;四是集中的、友好的人机界面;五是开放的结构,可以同管理级进行通信;六是同现场总线技术融为一体。

3.1.4  PLC在焦炉车辆上的应用

3.1.4.1  PLC系统联锁动作的控制:

PLC在焦炉车辆联锁控制中是保障机车安全操作的必要条件,通过PLC联锁,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其主要联锁工艺如下:

摘门联锁:允许推焦车摘门=推焦车摘门机构对准计划推焦炭化室的中心位置(在规定允许范围内)+当前时间离计划时问在规定允许范围内。允许拦焦车摘门=拦焦车摘门机构对准计划推焦炭化室的中心位置(在规定允许范围内)+当前时间离计划时间在规定允许范围内。

推焦联锁:一级允推=推焦车、拦焦车、熄焦车对准计划推焦炭化室的中心位置(在规定允许范围内)+拦焦车导焦栅到位(闭锁)+熄焦车卸焦门关闭+当前时间离计划时间在规定允许范围内。二级允推:一级允推+拦焦车确认+熄焦车确认。

平煤联锁:允许平煤:推焦车对准平煤中心位置(在规定允许范围内)+装煤车允许平煤+小炉门打开。装煤联锁:允许开盖=装煤车对准计划推焦炭化室(已推完焦)的中心位置(在规定允许范围内)+机、焦侧炭化室炉门关闭。允许装煤=装煤车对准计划推焦炭化室(已推完焦)的中心位置(在规定允许范围内)+已开盖+机、焦侧炭化室炉门关闭。允许取煤=装煤车对准任一取煤口的中心位置(在规定允许范围内)。

3.1.4.2  PLC系统对焦炉车辆动作的控制

推焦车、拦焦车:推焦动作和平煤动作在接焦操作完毕后,根据实际设定的工艺流程和串序方式(或计划炉号),由PLC控制机车自动行走到下一计划炉号,并一次定位在规定允许范围内的位置。

装煤车:装煤操作完毕后,装煤车自动行走并定位到电子秤位置(规定允许范围,此时向网关PLC发送称重信号);称皮重完毕后,装煤车自动行走并定位到取煤位置(规定允许范围),取煤完毕后,装煤车自动行走并定位到电子秤位置(规定允许范围;此时向网关PLC发送称重信号);称毛重完毕后,根据实际设定的工艺流程和串序方式(或计划炉号),机车自动行走到下一计划炉号,并一次定位在规定允许范围内的位置。

熄焦车:位置判断是否熄焦(行程开关),定位熄焦、定位接焦。接焦完毕后,熄焦车自动行走并定位到熄焦位置(规定允许范围);熄焦完毕后,熄焦车自动行走并定位到计划卸焦位置(规定允许范围);卸焦完毕

3.1.5 控制功能

第一、推焦车走行启动

推焦车的走行启动是利用PLC控制MM440变频器,实现推焦车走行的前后运动和走形速度的控制。

第二、推焦车走行停止

推焦车走形停止方式包括:正常停止、 故障停止、紧急停止。

第三、推焦车走行控制系统和焦炉门的控制系统、推焦车推焦系统的联锁

推焦车走行控制系统和焦炉门的控制系统、推焦车推焦系统,只能有一个系统处于运行状态,并且每一个系统都有其各自的走行和停止。如果要控制三个系统的有序运行,就必须要对各个系统的行程开关进行逻辑编程,以保证推焦车能够正常有序的运行。

当推焦车走到焦炉门前时自动停止,停止之后炉门的运动才可以进行,只有焦炉门的举门运动结束后推焦系统才可以运行。如果推焦车没有运行到位,则焦炉门的一切操作都将无效;如果焦炉门的举门没有结束对推焦车推焦的的一切操作都将无效;焦炉门的运动也要按照严格的顺序运行,即先移门再提门最后举门。如果移门前行没有结束则举门和提门都无效,如果提门上行没有结束则举门无效,如果举门上行没有结束则举门下行无效,如果举门下行没有结束则提门无效,如果提门下行没有结束则移门无效。由于三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时推焦安全运行的保证,以上的过程是推焦PLC控制程序编辑的基本依据。

3.2 控制系统的流程

焦化推焦车运行的一般流程为:焦化推焦车走行→焦炉门的控制→焦化推焦车进行推焦。该控制系统的工作主要分为三块:焦化推焦车走行、焦炉门的控制和焦化推焦车推焦。控制系统的流程图如下:

                                                                                          N

                        N                                N

                                                                            Y

                   Y                         Y

                                                                                         N

                        N

                                                            N

                                                                                  Y

                                    Y

图3.1 焦化推焦车控制系统流程图

3.2.1推焦车走行流程

推焦车的走行,即通过PLC控制推焦车上的走行电机的正反转和停止的过程。

当对推焦车走行电机通电后,为了保证推焦车走行的安全,推焦车的走行电机并没有立即运动,此时推焦车走行的预警装置启动。当推焦车的启动按钮闭合时,推焦车开始向前运行,当推焦车运行到炉门时或者推焦车走行停止按钮闭合时,推焦车停止运动。在推焦车走行的过程中,为了保证走行的安全必须对推焦车走行、停止、反转三个开关进行互锁控制。在控制过程中要保证正转和反转的按钮不能同时工作。当电机处于正转时,只有停止开关有效,此时如果要求电机反转,则要先使推焦车走行停止开关通电,然后等三秒才能改变推焦车走行的方向。

推焦车走行中如果遇到了故障则要求推焦车立即停止,此时使与推焦车走行的电机相连接的电路断路器要立即断开,以保证推焦车走行的安全。此电路断路器是连接走行电机与主电路连接的开关。焦化推焦车走行流程图如下:

图3.2焦化推焦车走行流程图

3.2.2 焦炉门控制流程

炉门的正确控制是焦化推焦车安全运行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炉门的控制是以移门前后的行程开关、提门上下的行程开关、举门上下的行程开关和操作台上的控制按钮的开关信息作为PLC的输入;以PLC的输出信息控制液压阀的电磁阀,使液压阀正确有序的开关,已达到对门运行的控制。

图3.3推焦车走行与MM440接线图

当推焦车运行到炉门前并且停止后,焦炉门的所有开关才能有效。如果焦炉门的举门没有结束对推焦车推焦的的一切操作都将无效;焦炉门的运动也要按照严格的顺序运行,即先移门再提门最后举门。如果移门前行没有结束则举门和提门都无效,如果提门上行没有结束则举门无效,如果举门上行没有结束则举门下行无效,如果举门下行没有结束则提门无效,如果提门下行没有结束则移门无效。

在这个过程中焦化炉门的控制需要许多行程开关,这些行程开关能否正确准时的打开/闭合,决定了焦化炉门的控制是否能够安全及时的完成。炉门运动流程图如下:

                                               Y

                                                              N

                                N

                Y

                                                Y

                               N

   图3.3炉门运动流程图

3.2.3 焦化推焦车推焦流程

焦化推焦车的推焦,即通过PLC控制推焦车上的推焦电机的正反转和停止的过程。

图3.4焦化推焦车推焦

当推焦的启动按钮闭合时,推焦车开始向前运行,当推焦车运行到炉门时或者推焦车走行停止按钮闭合时,推焦车停止运动。在推焦车走行的过程中,为了保证走行的安全必须对推焦车走行、停止、反转三个开关进行互锁控制。在控制过程中要保证正转和反转的按钮不能同时工作。当电机处于正转时,只有停止开关有效,此时如果要求电机反转,则要先使推焦车走行停止开关通电,然后等三秒才能改变推焦车走行的方向。

推焦车走行中如果遇到了故障则要求推焦车立即停止,此时使与推焦车走行的电机相连接的电路断路器要立即断开,以保证推焦车走行的安全。此电路断路器是连接走行电机与主电路连接的开关。焦化推焦车推焦流程图如下:

图3.5焦化推焦车推焦流程图

3.3 系统的配置

3.3.1 系统的硬件配置

根据上述控制要求及控制流程图,可考虑PLC系统的硬件设计,硬件设计的主要内容是分析系统所需的输入输出信息,确定PLC输入输出的类型、数量和PLC的配置。PLC输入输出接线图如下

图3.6 PLC硬件接线图1

图3.8 PLC硬件接线图2

I/O接点定义:

表3-1 PLC I/O接点定义

       输入点        输出点

I1.0过热保护M1   Q0.0走行启/停

I1.1过热保护M2   Q0.1走行正反

I1.2过热保护M3   Q0.2走形速度控制端口1

I1.3过热保护M4   Q0.3走行速度控制端口2

I1.4过热保护M4   Q0.4走行复位

11.5走形开始   Q0.5推焦启停

11.6走形停止   Q0.6推焦正反

11.7推焦开始   Q0.7推焦速度控制端口1

   I2.0推焦停止   Q1.0推焦速度控制端口2

I2.1走形前行   Q1.1推焦复位

I2.2走形后行   Q1.2走行

I2.3推焦前行   Q1.3推焦

I2.4走行故障   Q1.4走行运动

I2.5走行过热   Q1.5推焦运动

12.6推焦后行   Q1.6走行故障

I2.7推焦故障   Q1.7推焦故障

I3.0推焦过热   Q2.0走形过热

I3.1移门前行   Q2.1推焦过热

I3.2移门后行   Q2.2移门前行

I3.3提门上行   Q2.3移门复位

I4.0提门下行   Q3.0提门上行

I4.1举门上行   Q3.1提门复位

I4.2举门下行 Q3.2举门上行

I4.3移门前限 Q3.3举门复位

I5.0移门后限

I5.1提门上限

I5.2提门下限

I5.3举门上限

I6.0举门下限

I6.1炉门复位

3.3.2 系统的软件结构

根据控制要求,除上述I/O接点外,系统还需使用PLC的一些内部辅助继电器和定时器,程序中用作状态的辅助继电器为:

表3-2PLC辅助继电器定义

M2.0 走行电机互锁

M2.3 走形电机定时

M2.1 走形电机反转使能

M2.2 走形电机正转使能

M1.0 走形电机反转状态

M1.1 走行电机正转状态

M3.0 推焦电机互锁

M3.3 推焦电机定时

M4.1 推焦电机反转使能

M4.2 推焦电机正转使能

M5.0 推焦电机反转状态

M5.1 推焦电机正转状态

M6.0 炉门运动互锁

程序中使用的定时器简单清晰明了,就不赘述。

根据上述对系统输入输出开关信息的分析,采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系统的梯形图程序见附录

3.3.3 梯形图主要部分说明

图3.9焦化推焦车走行梯形图

这部分例程序用于控制可双向运转的焦化推焦车走形电动机。

当与输入点I2.2相连的开关闭合时,电动机逆时针方向旋转,当与输入点I2.1相连的开关闭合时,电动机顺时针方向旋转。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与输入点I1.5相连的电动机电路断路器和输入点I1.6相连的停机开关都没有动作。只有按下停机开关,并等待5秒钟后,才可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这样做是为了电动机有足够的时间刹车停转,然后再反向起动。如果与I2.1和I2.2相连的点动开关同时按下,电动机停转,并且不起动。

在程序起始部分,程序检查是否必须激活互锁电路,互锁电路防止电动机误起动,或者按错方向起动。只有当所有开关都没有动作,或者等待时间溢出时,互锁才清除即M2.0被置成逻辑0。如果电动机断路器(输入点I1.5)没有动作,停机点动开关(输入点I1.6)也没有动作(这两个触点都是常闭触点);并且状态位M1.1没有被设置成走形电机正转标志,则使能位M2.1被置为逻辑1。走行电动机才有可能逆时针旋转。代表走形电机反转的状态位是M1.0。用类似方法可得到走行电机正向旋转的起动条件。当正转和反转开关动作,并且互锁位和状态位都没有被设置成相反的旋转方向,电动机起动。即相关的输出位和状态位被置位,状态位的作用是使输出能够自保。电动机逆时针方向旋转起动器由辅助继电器M1.0控制。电动机顺时针方向旋转起动器由输出点Q0.1控制。当电动机被停机时,“ED"的下降沿将辅助存储位M2.3置为1,进入停机模式。当M2.3被置位时,限制起动机再次起动的定时器开始计时,该定时器的预置时间是5秒,经过5秒钟后,内部存储器位M2.3被复位。

由于焦化推焦车的电机是由变频器MM440控制,所以PLC的输出端子接在变频器MM440上。因为MM440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在同一个端口上,需要设定与Q0.1相连的端口。故要反转的输出结果由辅助继电器M1.0的常闭开关连接到Q0.1,设定当Q0.1的端口为0时反转,为1时正转。

图3.10焦化推焦车走行调速梯形图

这部分程序是用来实现走形电机速度的控制。

在图中I0.1为走行一档速度开关,I0.2为走行二档速度开关,I0.3为走三档速度开关。当走行一档开关闭合时Q0.3输出为1,此时电机必需处于走行即Q0.0必需为1,二档和三档调速的开关如果有一个处于闭合状态则一档调速无效;当走行二档开关闭合时Q0.2输出为1,此时电机必需处于走行即Q0.0必需为1,一档档和三档调速的开关如果有一个处于闭合状态则二档调速无效;当走行三档开关闭合时Q0.2和Q0.3的输出都为0,同样此时走行电机必需处于走行状态即Q0.0必需为1,一档和三档调速的开关都要处于闭合状态否则三档调速无效。

将输出的状态由PLC输出到变频器MM440的7号和8号端口,再通过MM440的编程实现对电机速度的调节。

图3.11 炉门控制梯形图

这部分程序时用来实现焦炉炉门的有序控制。

移门运动为例来解释梯形图,当与输入点I3.1相连的移门前行开关开关闭合并且炉门的互锁辅助开关M6.0为0时,与输出线圈相连的液压阀工作,移门前行开始。当液压阀控制油泵使炉门正在向前运动时,如果闭合提门或举门开关则会使辅助继电器M6.0得电,形成互锁,则门的运动停止。当炉门运动到移门前限走行开关时,移门前行运动停止。此时只有提门上行开关有效,如果其他的开关有输入则会形成互锁。当形成互锁后,只有启动门运动复位开关才够再次运动。

图3.12 焦化推焦车推焦推焦梯形图

这部分例程序用于控制可双向运转的焦化推焦车推焦电动机。

当与输入点I2.6相连的开关闭合时,电动机逆时针方向旋转,当与输入点I2.3相连的开关闭合时,电动机顺时针方向旋转。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与输入点I1.7相连的电动机电路断路器和输入点I2.0相连的停机开关都没有动作。只有按下停机开关,并等待5秒钟后,才可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这样做是为了电动机有足够的时间刹车停转,然后再反向起动。如果与I2.6和I2.3相连的点动开关同时按下,电动机停转,并且不起动。

在程序起始部分,程序检查是否必须激活互锁电路,互锁电路防止电动机误起动,或者按错方向起动。只有当所有开关都没有动作,或者等待时间溢出时,互锁才清除即M3.0被置成逻辑0。如果电动机断路器(输入点I1.7)没有动作,停机点动开关(输入点I2.0)也没有动作(这两个触点都是常闭触点);并且状态位M4.1没有被设置成走形电机正转标志,则使能位M5.1被置为逻辑1。走行电动机才有可能逆时针旋转。代表走形电机反转的状态位是M4.0。用类似方法可得到走行电机正向旋转的起动条件。当正转和反转开关动作,并且互锁位和状态位都没有被设置成相反的旋转方向,电动机起动。即相关的输出位和状态位被置位,状态位的作用是使输出能够自保。电动机逆时针方向旋转起动器由辅助继电器M4.0控制。电动机顺时针方向旋转起动器由输出点Q0.6控制。当电动机被停机时,“ED"的下降沿将辅助存储位M3.3置为1,进入停机模式。当M3.3被置位时,限制起动机再次起动的定时器开始计时,该定时器的预置时间是5秒,经过5秒钟后,内部存储器位M3.3被复位。

由于焦化推焦车的电机是由变频器MM440控制,所以PLC的输出端子接在变频器MM440上。因为MM440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在同一个端口上,需要设定与Q0.6相连的端口。故要反转的输出结果由辅助继电器M4.0的常闭开关连接到Q0.6,设定当Q0.6的端口为0时反转,为1时正转。

图3.13 焦化推焦车推焦速度控制

这部分程序是用来实现推焦电机速度的控制。

    在图中I0.5为走行一档速度开关,I0.6为走行二档速度开关,I0.7为走三档速度开关。当走行一档开关闭合时Q1.0输出为1,此时电机必需处于走行即Q0.0必需为1,二档和三档调速的开关如果有一个处于闭合状态则一档调速无效;当走行二档开关闭合时Q0.7输出为1,此时电机必需处于走行即Q0.0必需为1,一档档和三档调速的开关如果有一个处于闭合状态则二档调速无效;当走行三档开关闭合时Q1.0和Q0.7的输出都为0,同样此时走行电机必需处于走行状态即Q0.0必需为1,一档和三档调速的开关都要处于闭合状态否则三档调速无效。将输出的状态由PLC输出到变频器MM440的7号和8号端口,再通过MM440的编程实现对电机速度的调节。

针对整个控制系统的设计要达到稳定、可靠、安全、操作人性化的要求,本设计从控制主体选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完成焦化推焦车的走行、推焦过程进行和炉门的开关进行控制。为了保证走行、推焦过程中电机正反运动的安全运行和炉门运动的有序控制,使用了互锁的设计思路,避免了由于工作人员的错误操作导致的事故。

焦炉三大车操作,如果没有连锁控制,在夜间和冬季很容易造成红焦落地拦焦车掉道,炉体损坏等人身设备事故,后果非常严重,甚至造成焦炉停产。因此焦炉三大车操作迫切需要三车连锁控制系统,以杜绝三大车生产的误 操作,从而避免焦炉三大车无连锁造成的人身、设备伤亡事故。但由于焦炉生产工艺的特性及各种经济因素,使焦炉三大车连锁控制难以大面积推广。经过我国广大焦化自动化工作者的不断努力,目前,三大车连锁控制技术日益成熟,可供选择的方案也较多,在我国大型焦化厂采用的定位技术,及无线通讯技术,实现焦炉间各种移动设备的通讯,从而实现焦炉三大车连锁及焦炉生产操作管理.

网友D(2012-10-23):
很想全部PLC程序和流程图。

网友E(2013-07-30):
大连亚辰科技有限科技专注于这方面的项目,有意电联13998501112 王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