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16变频器报警F82

楼主(2009-09-01):
一台设备主辅线联动生产时,其中有两个工位循环工作。昨天设备驱动器报警(工作状态及待机状态)报F82.认为是板子问题重新更换下载参数,(此变频通讯接线为末端)问题是几个小时后故障又出现,并且相邻一台也报此警(复位后可以生产)应该是何问题呢

网友A:
你用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吗?

楼主:
是的,西门子系列。6SE7016

网友B:
电磁流量计用户西门子的plc。

楼主:
此设备是德国克虏伯公司产。上述问题后又有另一台变频器报警,考虑到短期内连续损坏3台变频器几率不是太大,经查看S7-300通信模块通讯变频分配,认为是通信电缆问题及通信模块问题引起,查看相关通讯电缆正常,认为问题在通讯模块上,(模块指示灯均正常,无报警闪烁)最后更换新模块后设备故障现象恢复。模块型号是342-5DA02-0X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