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过流跳闸及原因分析

楼主(2009-09-01):
减)速时间。
(2) 设置加(减)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
变频器对于升、降速过程中的过电流,设置了自处理(防失速)功能。当加(减)电流超过设置的上限电流时,将暂停加(减)速,待电流降至设定值以下时,再继续加(减)速。
4.3 特殊案例
一台frn110g11-4cx变频器(配套110kw尿素ⅰ钾氨泵电机)由于工艺是自动控制调整负荷,电机转速也自动进行升、降速,经常发生过流跳闸。经工艺人员同意,延长了加(减)速时间(原来加减速时间是15s,调整到45s),得以解决。
5 短路故障

5.1 故障特点
(1) 第一次跳闸有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如复位后再起动,则往往一升速就跳闸。
(2) 具有很大的冲击电流,变频器能够进行保护跳闸而不会损坏。由于保护跳闸十分迅速,难以观察其电流的大小。
5.2 判断与处理
第一步www.cechina.cn,首选要判断是否短路。为了便于判断,在复位后再起动前,可在输入侧接入一个电压表,重新启动时,电位器从零开始缓慢旋动,同时,注意观察电压表。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刚上升就立即跳闸,且电压表的指针有瞬间回零的迹象,则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端已经短路或接地。
第二步,要判断是在变频器内部短路,还是在外部短路。这时,应将变频器输出端的接线脱开,再旋动电位器www.cechina.cn,使频率上升www.cechina.cn,如仍跳闸,说明变频器内部短路;如不再跳闸,则说明是变频器外部短路,应检查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以及电动机本身。
5.3 特殊案例
一台frn220g11-4cx变频器(配套200kw鼓风机电机)一启动就过流跳闸
www.cechina.cn
,按照上步进行检查,发现有一相电缆在电机接线盒处接地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
,为外部接地短路故障。
6 结束语
变频器故障多种多样,变频器过流跳闸是一种常见故障,就其原因通过实践进行分析,使生产迅速恢复正常,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