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过流跳闸及原因分析(1)

楼主(2009-09-01):
1 引 言
我厂使用变频器近50台,大多数使用富士变频器,在使用中曾发生过流跳闸现象,经我们进行分析和研究,基本上得到解决。变频器过电流跳闸又分运行中过流跳闸和升、降速中过流跳闸、短路故障等。下面就过流原因进行分析。
2 轻载过电流
2.1 故障特点
当变频器所带负载很轻时,会发生过电流跳闸,这是变频调速特有的现象。在u/f控制模式下,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在运行过程中,由于u/f模式没选好,u补偿过大造成电动机磁通过饱和,使电动机电流增大,发生变频器过电流跳闸。

; 2.2 判断与处理
低频运行时,为了能带动较重的负载www.cechina.cn,常常需要进行转矩补偿(即提高u/f比,也叫转矩提升)。导致电动机磁路的饱和程度随负载的轻重而变化。这种由电动机磁路饱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主要发生在低频、轻载的情况下。解决方法:反复调整u/f比,可以采用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u/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进行试验直到合适,不再跳车。
2.3 特殊案例
一台frn90g11-4cx变频器(配套90kw尿素大颗粒冷却转股电机)空载时,经常发生过流跳闸。当冷却转股滚筒内装有多半筒大颗粒尿素后反而运行稳定。大颗粒冷却转股电机空载时选择了u/f模式进行反复调整 u/f 比,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
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
,解决了空载过流跳闸问题。
3 重载过电流
3.1 故障特点
有些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因带不动而大幅下降,电流急剧增加,导致过电流跳闸。
3.2 解决方法
(1)首先了解机械本身是否有故障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
,如果有故障,应检修机器。
(2) 如果这种过载属于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应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适当加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避免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当无法加大传动比,应增大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
3.3 特殊案例
这是正常过流保护。
4 加速或减速中过电流
4.1 故障特点
由于工艺负荷波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进行升、降速或电机启动、停止时,经常发生过流跳闸。
4.2 解决方法
(1) 延长加(减)速时间
首先了解根据生产工艺要求是否允许延长升速或降速时间,如允许,则可延长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