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PF400 跳F100故障

楼主(2009-09-02):
雅各宾:你好!我有一台AB PF400的机器上电跳F100故障,可复位。软件版本是4.01版。请问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2009-12-09):
谢谢你的信任,可惜我今天才看到。你的变频器是否22CD105或22CD142的。如果是,更换变频器风扇。

网友B:
想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我遇见过,我已经给解决了。

网友B:
清除故障后,进入参数A195,将设定由0改为2,确认后,在不启动变频器的前提下,将变频器的供电电源送电断电三次,故障消失 .NI你的变频器固件要升级了

楼主(2010-01-15):
谢谢ccy1075,谢谢雅各宾!按照ccy1075方法解决了故障。

网友C(2010-05-13):
请问F100代表什么故障呢

网友D(2010-10-14):
應該是參數寫入故障。這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