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PLC程序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9-09-02):
我是刚刚学伺服的新手,有个简单的问题向前辈们请教,在PLC控制程序中,原点回归后是否一定要利用相对定位进行正反转?在开发过程中如何实现多次定位??? 是PLC程序编写?是触摸屏上设置?还是伺服放大器上设置??

网友A:
"原点回归后是否一定要利用相对定位进行正反转?"

没看明白问题.

"在开发过程中如何实现多次定位??? "

编程,一次一次的定

"是PLC程序编写?是触摸屏上设置?还是伺服放大器上设置?? "

看您哪个比较熟.

楼主:
刘版主,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本伺服的基础教材,我想深入的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事N久以前就有人提过,可是到现在我也没看到过一般真正从应用角度讲伺服比较好的书.目前最好的,也就是说明书了.

楼主:
可是说明书上基本上都是产品的功能说明,对于它的原理、和PLC、触摸屏方面的结合应该没有详细说明,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看来看去还是稀里糊涂的。。。。

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