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FB41块问题请教(在线等)

楼主(2009-09-02):
我最近新跳了一家公司,以前用的都是小型PLC但这里用的都是S7-300

最近接了一个项目要用到FB41别的块都编完了,就是FB41的给定量和反馈量不知道怎么设置,是0-100对应0-27648还是0.0-1.0对应0-27648本人非常着急,望大家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A:
根据外部量程来说的例如电流4-20ma对应0-27648

楼主:
你说的只是模似量的问题, 我说的是PID呀.急死我了.

楼主:
我要问的就是给定量是0.0-100.0还是0.0-1.0

网友B:
一般比如温度我是这样设定的,先把输入的模拟量转换为温度比如MD0=1800,再跟据需要设定1850,则SP=1850,PV=MD0(1800)

楼主:
晕了,变量类型都不对.

网友C:
贴个我N年前写的fb41的简单入门:

西门子网站有文档专门说明pid软件模块的使用,可是真正要用起来还是有点混乱,参数太多,不知道取舍了,呵呵。其实用plcsim简单测试下还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到了现场调试不用慌了。

一、在ob35里面插入FB41,方框顶上会有红字,输入一个类似“DB120”的,系统会问你要不要生成这个Db,yes就可以
二、大部分参数不要填,默认就行,下面是常用参数,用变量连接:

1、MAN_ON:用一个bool量,如m0.0,为true则手动,为false则自动;
2、cycle:T#100MS,这个值与ob35默认的100ms一致;
3、SP_INT:MD2,是hmi发下来的设定值,0-100.0的范围,real型;
4、PV_IN:md6,实际测量值,比如压力,要从piw×××转换为0-100.0的量程;
5、MAN:MD10,op值,也就是手动状态下的阀门输出,real型,0-100.0的范围;
6、GAIN:md14,Pid的P啊,默认写1-2吧(系统默认是2),调试的时候再改
7、TI:MW20,pid的i啊.默认写T#30S吧,调试的时候改;
8、DEAD_W:md22,死区,就是sp和pv的偏差死区,0-100.0的范围,默认0,调试的时候改;
输出:
9、LMN:MD26,0-100。0,最终再用fc106转换为word型move到pqw×××,如果pid运算结果不再有工艺条件其他限制可以用LMN_PER更简单就不用fc106了。
三、用plcsim模拟
1、手动
man_on=true,看输出是否等于man;
2、自动
man_on=false,调整pv或者sp,使得有偏差大于死区,看输出变化,这里的模拟只能说明pid工作了,不能测试实际调节效果啊。
3、如果需要反作用,有三种方法:
a、pv和sp颠倒输入
b、p值用负的
c、输出用100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