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7062k能否与两台以上西门s7-200连接,如何连接,如何设置

楼主(2009-09-02):
mcgs7062k能否与两台以上西门s7-200连接,如何连接,如何设置,包括硬件接口连接,通信线制作。

网友A:
mcgs与西门子s7-200的通讯方式是主从通讯方式(一主一从)。驱动构件为主站,设备为从站。

网友B:
可以和两台以上西门子S7-200的PLC进行通讯的。具体的怎么实现具体的想了解加QQ:792783876

网友C:
可以走485总线方式呀

楼主:
各位大侠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小弟这里上不了QQ,

另外485总线怎么走啊,如何设置??

网友D(2010-10-07):
和连接一个plc差不多

,设置好两个plc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