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找不到VDM51.DLL文件?

楼主(2009-09-02):
初次进行"KeilC与Proteus连接调试" ,一本Proteus入门教材中指出:

"步骤一 假若KeilC与Proteus均已正确安装在C:\Program Files的目录里,把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MODELS\VDM51.dll复制到C:\Program Files\keilC\C51\BIN目录中。"

在Proteus 6 Professional/MODELS中我却怎么找不到VDM51.dll文件,该文件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找不到相应文件?

    希望您能帮住解答,谢谢!

楼主:
发了求助帖后,我也一直在找原因,最后换了另一个软件后就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了.

应该是最初安装的软件的文件不全所致.

网友A:
怎么上传??安装后即可联调....

网友A:
你用的PTOTUES的哪个版本,我的是6.9以上的才有用,想要的话加我qq 285790807验证 ptotues 与keil联调

网友B:
需要帮助的请进入http://www.gk168.com/zs/default.aspx

楼主:
对:liudongsdwh 关于

你用的PTOTUES的哪个版本,我的是6.9以上的才有用,想要的话加我qq 285790807验证 ptotues 与keil联调

内容的回复:
6.9和6.7的我都有,现在用的是6.7,我是个新手。谢谢您!

楼主:
对:成长学习 关于

需要帮助的请进入http://www.gk168.com/zs/default.aspx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