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矢量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的区别跪求

楼主(2009-09-02):
诸位大虾

  小弟请教各位 普通变频器和 矢量变频器之间的 区别是什么 矢量型的 究竟有什么 优点

网友A:
一般来说,普通变频器为标量变频器,只是用来调速,控制电流或者电压的大小,负载一般为对精度要求低的风机水泵类负载,用于异步机;

矢量变频器一般控制系统精度较高的系统既可以控制电流或者电压的大小,也可看控制电流或者电压的方向,同步机用的比较多。

楼主:
大哥有没有详细点的说法

我听说这个 部分他们都是 说要定扭力 或者定转矩来的

其实这个部分的应用对大多数人来讲 还是个模糊的概念来的

网友B:
我个人认为矢量变频在应用层面上,可以扩大调速比,直观说,如普通变频器当频率调到10HZ以下时,电机无力,很容易堵转,矢量变频器如果设置好参数,在1HZ时电机也可以转,以上不知对不对。

网友C:
可以到下面看看:www.jcpeixun.com,有你需要的解答

楼主:
快乐井蛙 X快乐井蛙

这个是否能转

我早就 试过了

不管是不是 矢量型的 在1HZ  甚至不到1HZ 也可以运转

堵转的力度好像也 差不多 我没有 工具没办法测量 。。。

网友D:
不管是不是 矢量型的 在1HZ 甚至不到1HZ 也可以运转

堵转的力度好像也 差不多 我没有 工具没办法测量 。。。

你的变频器没调试好啊

网友E:
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其算法要有转速和转矩信息,这样使得变频器可以成为恒转矩变频器,其响应速度快!

非矢量控制变频器,其控制变频器的电压和频率,在低速下转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