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伺服电机转得更快

楼主(2009-09-02):
伺服带动工件每次走14毫米,怎样才能让伺服以最短的时间走完这个距离?技术要求是一秒钟要走3次这样的距离,但现在实际运行起来平均不到2次每秒。我用的是松下A4伺服,功率50W,PLC三菱FX1N可能通过设置些什么参数让伺服的实际加减数时间更短?(我已经在D8148里面将加减速时间设到10MS了,但还是没效果,启动依然很慢)

网友A:
伺服电机是一个执行机构,把PLC的脉冲发快一些,让电机转的快一些不就可以吗?

网友B:
限制电机转速的因素大致如下所列,不保证列的全,您看能改善哪些方面。

1、控制指令信号的频率(位置模式)与电压(速度/扭矩模式)限制

2、对指令信号的解析:电子齿轮比(位置);指令信号增益(速度/扭矩模式)

3、电机本身的最大速度限制:包括驱动器内的参数限制以及设计中的功能限制

4、加/减速度的给定(在行程有限的情况下,这个作用很明显)

5、电机实际的加速能力(扭矩、阻力、负载惯量)

6、还没想到

网友C:
观察下电流,如果电流在加速阶段已经达到最大值,就只能换更大功率的伺服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